明基LCD FP72E开机几分钟白屏

楼主(2007-12-04):
今天接修一台明基LCD 型号是FP72E,开机正常,几分钟后就变白屏,关机重开既正常,几分钟后又会变白屏,测AD板5V,3。3V供电一直正常,
AD板上的MCU晶振测量过,怀疑是MUC工作不正常,但是没有依据。。因为没资料数据判定。如果是屏板上的供电问题,为什么关机重开又正常呢。
不知从MUC工作状态入手呢,还是直接从屏板的供电入手,屏板上只有两块IC,有一块是PWM的
我的分析是:屏板的5V供电正常,PWM又能持续提供电压给屏,而AD板的MCU不工作,没有D-SUB经转换后的信号到屏板上的IC处理,那么屏当时应该是没有显示但也并非黑屏
还是白屏呢,能保持白屏说明MCU还有开关信号到高压板吧,不然的话就连屏也不亮了。
哪位大侠修过此类故障的,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
屏板上面的PWM 很小块,型号是AAT1164 ,
发热量很大,看线路板都热变色了,但是找不到这个IC的资料

网友:
知道故障原因了。。
跟我想像的一样。。。但是这个IC哪买呢

品名:液晶屏高压芯片

型号:AAT1164

品牌:AAT

封装:QFN

M170EG01新款屏通病,主要用在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上面。用一段时间会白屏、关机在开用一段时间又出现白屏

                本芯片为液晶屏高压产生及管理芯片、明基液晶显示器常坏、故障为:白屏。

网友:
奇美的屏就是爱坏!昨天修的BENQ19‘宽屏,HANSTAR的屏,MAX1845烧坏,可是找不到芯片。。

网友:
是屏板,不是高压板,也不是AD板,
怎么换啊。。。找得到也没专用工具把排线粘到板上吧?

网友:
呵呵。我的一块M170EG01VA的屏,白屏。查驱动芯片AU0-020坏。到现在都没买到呢!找坏屏也找不到。台湾的屏是不是都质量差啊?

网友:
同感啊,我手上的七喜1502也是屏边板IC的问题,到现还没修得好,没件,没法子了.~~~~~~~~~~~~~~~

网友:
没有IC确实没办法修。

网友:
这个IC确实容易坏,主要是温度太高的原因.故障现象为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白屏.用手摸芯片表面的温度极高.

网友:
哎。。。上网查过此蕊片的价格了,
AAT1164,要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网上查的肯定是二手或拆机芯片不是全新的芯片,屏电路板上IC一般很难买到全新的。

M170EG01的屏使用白屏,开关机有时候能显示一会儿是此屏通病,修到过N多。

就是啊。。我就怕网上跟不认识的人买的蕊片,是拆机的,买回来用不了的话那亏大了。

网友B:
提到屏板头就大,一台dell的屏BENQ带工的查没屏供电。拆开屏找故障。。查到个管子对地短了。要换。。单那屏板太薄了。。上落铁怕搞不定。。上风枪有怕把别得地方吹起来了。。晕。。有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到屏板头就大,一台dell的屏BENQ带工的查没屏供电。拆开屏找故障。。查到个管子对地短了。要换。。单那屏板太薄了。。上落铁怕搞不定。。上风枪有怕把别得地方吹起来了。。晕。。有没什么好办法。。

还是热风拆焊台吧,温度开高一点,风力小一点.我一般操作微距的电子元件都是这样,注意风力要分散移动,集中一个点很容易吹焦的.

网友:
屏板上面的PCB板很薄的,而且旁边还有屏线粘在上面,如果要用吹焊,一定要要阻热材料把屏线盖住。。。

网友(2008-01-09):
晕死了!我的屏也是白屏!该不会也是液晶屏本身的问题吧。。。。喃们败吓唬人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