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机子开机后几分钟才能点亮显示器!

楼主(2007-12-04):
各位朋友,我一台老式的组装机,一次不幸被雷击中后,主板坏了.所以就换了一个新主板,可是一用才发现每次开机都要几分钟后才能点亮显示器,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希望各位朋友能帮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如果电源里面电容爆浆,开机后等到电容充满电才启动,所以时间会慢

网友:
电源故障
可能是电源内的两个大滤波电容漏电,更换即可

网友:
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电源的故障
:P :P

网友:
几分钟后才能点亮显示器
是什么意思,是按了开关主机启动后几分钟显示器才亮还是按了开关风扇等通电转了过了几分钟后主机才开始启动???

网友:
是啊说清楚些啊.会不会跟显卡有关你试了吗

网友:
电源是最大的祸端,就是电容漏电,一般情况就是鼓包漏液。换之,问题解决。显卡也是毛病,但是从楼主的情况看来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到第一屏要很长时间还是一直进系统啊?说清楚点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几分钟后显示器才点亮,主机是能开机的,是正常开机!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只是我的电源也是新的呀,晕!

网友:
这种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有的主板就是这样啊,开个1分钟才启动。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路过学习呀,我的电脑也是这样,真是不知道怎么查呀

网友:
可能不是主机的问题,会不会是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老化也会开机显示慢的.但不是开机慢,而是显示慢.

网友:
先排除显示器的问题后,再量一下cpu的核心供电是不是开机后慢慢升起来的,如是多是电源ic坏。

网友:
看问题可能在显示器上。如果主板能正常加电的话。

网友:
我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过!
不知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你可以试试!很简单!
在自检啊!!!!!!!!!!
是这样子的!
很正常!
你试下长按开关机键,
也就是硬关机!
长按4~6秒左右关机!
然后你再开机!
保证不会过那么久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