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光驱可以开机,有启动盘不能开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2-04):
主板kt266a
接硬盘不能开机(什么自检反应都没有)------试过多只硬盘了
不接硬盘只接空CDROM可以开机(顺利完成自检)
加上启动光盘又不能完成自检,,,死机了
这应该是主板问题,,,,,,,有大哥知道问题所在吗??????????
硬盘

网友:
我昨天修的电脑和你的现象是一样的,最后我的修好,过程就是IO,也许虚焊,也许坏掉,建议换IO.

网友:
真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肯定是I/O问题,要不是虚焊,要不就是I/O出的问题了

网友:
换掉I/O试一下吧,也许是虚焊,重拖一下

网友:
路过,顺便学学,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错了!有些板子不能自动认别硬件的!
你BIOS设置第一起动是用光驱引导吧!
你好好看看!

网友:
怎么解决的?应该说清除啊。
是不是不修了,怎么解决的?应该说清除啊。

网友:
我的一块主板插上硬盘自检通不过,两个IDE口都这样,楼主你怎么修的给个最终结果啊.

网友:
呵呵,这问题不是南桥就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