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天理呀,越是我怕啥他就来啥呀,又来一个本本

楼主(2007-12-04):
客户拿来一个DELL的本本呀,说是两人打架摔了呀,加电一会断电呀,这是怎么回事呀,我拆了,光剩一个板子也不行呀,会是哪儿的事呢,高手救命呀,本人本本菜鸟一个呀,
DELL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有没有裂痕

网友:
哈哈,摔本本,高人啊,咋我就遇不到这等牛人啊

网友:
你要是会修的话应该把问题讲得更仔细点大家才好判断啊,就光说加电一会掉电,这样范围是不是太大了,不好判断啊,你拆了测过板上主要要测的电压没有呢,还有像楼上说的板有无裂痕,要是有直接丢了

网友:
好
我也想学本本维修,不知可不可以,我也想学本本维修,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你的dell是什么型号的?
前几天刚修好一个C640的,和你的症状有些像
还有你讲话的“呀”很多,我们读的很困难的呀!

网友:
怕怕??收钱时你怕不怕???

网友:
上面写着是DELL Latitude,对本本维修不是很懂,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昨天把他的本本拆得只剩下一块主板,还是自动断电,具体到线路中,不知道从何查起,修本本一般从何入手?这块板估计是没有希望了

网友:
最好说出型号,Model No,或Type
c640的IO附近有一个小芯片会造成你说的现象
[
]

网友:
我种摔本本的高人 我是碰到过 实在太高了 都砸的一塌糊涂 然后说200元 卖给你

网友:
吵架摔的机器,基本没救了.可能断板了吧.我见过一架,硬盘都变形了~!铁变形,更何况塑料板!直接拿来拆配件用

网友:
把硬盘拿下,在BIOS下测试看看自己重起不,如果正常估计是硬盘问题,维修硬盘和更换摔坏的壳·

网友:
我不怕修本本,只是配件不多,其实是没有,所以别人叫修本本,都还不敢接。

网友:
如果板内部有断裂和接触不好,那真是不太好搞

网友:
加电到什么程度断电,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有没有亮屏,各个芯片温度如何,等等,这些都要你仔细观测的,有本本修就有钱来,你怕?我倒希望有修不完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