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非常简便但又美观实用的万用表笔

楼主(2007-12-04):
用一支打pcb板的电机夹套和一根电动缝纫机的针就可做成,发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厉害,改装的不错哦,赞一个,,,, :) :) :)

网友:
好东西 pcb的电动夹套是什么东东 那里可以买啊 请问

网友:
楼主的东西在哪里或者什么店里能买到呀,看上去还蛮不错的,方便换针

网友:
这个比较利害,不过感觉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网友:
电子市场比较多,两元一个。业余电子制作用的微型电机夹套

网友:
确实太长了,危险!有待改进!哪怕把针弄短点也好啊!

网友:
用质量好点表笔,用砂轮打尖可以!

网友:
改的好,即美观又大方比我用铜线缠上再焊锡的要漂亮。

网友:
我一般使用机箱电源线的接口,把母头里的铁套取出来,然后把针掐掉一半焊到铁套上,然后再把外面套上热缩管,在套到表笔上

网友A:
热缩管什么东东 那里可以买啊,谢谢啦

网友:
很不错,如果针改短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什么东东 那里可以买啊,谢谢啦

是一种一般为黑色管状条,有很多规格,有大有小,可以用它套在线的接口上,用打火机烧,加热它就会缩小。

网友:
图片不够清楚。看上去应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