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洗桥

楼主(2007-12-04):
没有洗板水,用酒精了,一边注,一边用风枪在那里吹,洗好后,:对未来充满希望。上机一试,开不了机了

网友:
水分还没干,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要认为工业酒精纯度很高,呵呵,再晾晾吧!

网友:
或许本身都不是桥的问题,你洗一百遍也没用的啊

网友:
我想应该也不是桥的问题
我洗了很多次应该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凉下真好了,北桥脱焊,没有招了 :L :L :L :L :L :L :L

网友:
吹下来重新做啊,应该会好的,上锡炉加加热也行

网友:
有时刚洗没有干就是那样的,要完全吹干才可以

网友:
水份必须完全吹干

一般我水洗主板都要放上两三天
等它自己滴干

网友:
高人啊,水洗板子听说过水洗桥还是第一次,但是你也要等到水份干了再上电,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哈哈

网友:
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干透的,要充分干燥才可以加电的。

网友:
水洗,什么也不加,效果还是较好的。先放小水洗(或泡泡),去大东东,再加压力洗,冲洗所有的底部(插槽,IC,座,桥下面)。放上三天左右就好了。旧板洗过后看样子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