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15寸液晶黑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2-04):
没有研究过显示器的维修.但是对元器件件的好坏还是可以分辨的.
最近有一台自己用的TCL 15寸液晶用一段时间就黑屏而且同时无法关机开壳检查后没发现什么元器件损坏也无过热现象.请问各位大侠应该从何下手???

网友:
你可以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原则上我不认同楼上的说法,因为LZ说该机黑屏后无法关机,我觉得如果是高压板的问题会造成黑屏但应该不会造成不关机故障.大家共同研究研究.

网友:
我同意上面兄弟的说发,我觉得问题肯定与高压条没有关系,要确认的是在黑屏后是否有图象,可以用强光灯看,

网友:
我这有份资料你看看吧,有用得的地方
NEC液晶屏维修判断方法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我们测试的现象来确定液晶屏部件不良,依据液晶屏显示原理,不良显现指定了液晶屏的不良部件.
一.        判断依据
1.        显示图像不良问题是液晶层工作不良, 液晶层工作是由驱动板确定.还有屏线会直接影响.
2.        背光问题是由液晶屏的背光部件不良造成.
3.        液晶屏的亮度是由灯管和高压板控制.
二.        依据以上原理,有如下结论
不良现象        故障部位        处理方法
亮点,暗点        液晶层        更换
亮斑,暗斑        液晶层        更换
划伤        偏光膜,防眩膜        换膜
图像发黄        背光纸,偏光板发黄        更换
图像有黑点        背光纸有灰尘        清洁
图像有脏斑        背光纸,偏光板脏物        清洁
亮度低        灯管老化        更换
图像发红        灯管老化或背光纸发红        更换
发光不均匀上下与左右        灯管老化        更换
图抖        驱动板        更换
图像闪烁        驱动板及屏排线        更换
花屏        驱动板,屏排线及排线是否接好        更换或检查接口
白屏        驱动板,屏排线及排线是否接好        更换或检查接口
黑屏        高压板        更换
自动关机        高压板,灯管线及灯管线插头        更换或检查接口
亮带,黑带        液晶层膜块        更换
亮线,黑线        液晶层膜块        更换
玻璃体破        液晶层        更换
公司工程部制

网友:
本人有一 LG 未来窗型号L1510S 液晶  开机5秒左右就黑屏了  关了在开 还是5秒左右就又黑屏
但是还隐约可以看到 图象 应该是高压条坏了 次高压条是双灯的 有修高压条的 朋友吗, 不知道是高压条上的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
楼上的,我看还是直接换一条吧!高压条不好修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高压板虚焊的很多,重点查电感的两只引脚....

网友:
五楼的资料不错,路过学习

网友:
#6的朋友,高压条很便宜的,直接换掉就是了................

网友:
问题解决...换了个高压条...虽然不知道高压条上什么元件问题.不过换了一个确实好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