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VGA能显示,DVI不能显示,该怎么查?

楼主(2007-12-04):
我有一块ELSA FX534显卡,上面有VGA,DVI2个接口,以前用的是VGA插口,没有任何问题,最近买了台DVI接口的液晶,结果插到显卡的DVI接口上点不亮。我把VGA,DVI都接上显示器,VGA能点亮,进入系统后,能看到DVI显示器的型号,我用复制模式,也依然是只亮VGA显示器,不亮DVI显示器,请老大们给个思路,我对主板还马马虎虎,显卡就一窍不通了!!

网友:
行了行了,你这个外行人,就知道一个换,,看清楚,这里是维修基地,不是换件基地,,,骗分也不能这样吧

网友:
先加块显卡看看
确定DVI口能用。
还有
你的DVI是进了系统不显还是一直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