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30 16V短路 故障修复

楼主(2007-12-04):
先是通电就发现大短路 查过隔离保护后的16V供电正常 再测各个大的电感 也无发现明显短路 查16V相连的MOS管 发现5V上的一个下管有击穿 正反都只有几十欧 换下 然后通电任然大短路 再测别的和16V相连的MOS管(电容都测过了 都没击穿)发现1.5V 2.5V 1.8V电感反面的MOS管 其中有一个MOS管阻止偏小400欧 与好板子对照确实小了100多欧 拆下换个好的 短路解决 然后通电 发现3M正常了 5M偏小 只有4.4V 测控制极也只有4.4V 原来G极S极相通了 换下后通电发现3M 5M都没有了 郁闷!测量1631的22脚供电正常 21脚线性5V正常 23脚有开始电压 但9脚无2.5V基准电压 拆下 换个好的也不行 后来把好板和故障版都拆下1631对测各个脚的对地阻值 发现22脚相差200多欧 后发现相连的10欧电阻阻值偏大到200欧 换下 17脚无阻值 查
电路图
应该接5M电感的 估计有断线 飞线解决 然后重新焊上1631 问题解决 说的简单修起来难啊
[
]
飞线

网友:
我都把我修本子的笔记翻出来 抄上来了 又修一块本来0191报错的 结果被我修成不开机了 汗! 积分不够 发个帖子换点积分 下个T30电路图 查那个不开机的 55555555

网友:
我还不会修本本。。
来这里偷师的。呵呵。。。
不过同意你说的。说起来容易修起来难啊!!~!~!

网友:
哪位大侠能说一下 (发现1.5V 2.5V 1.8V电感反面的MOS管 其中有一个MOS管阻止偏小400欧 与好板子对照确实小了100多欧 拆下换个好的 短路解决)这个少了100欧的管子会造成大短路吗?
还有1.5V 2.5V 1.8V都是由哪个芯片提供的,是给谁供电的???????
[
]

网友:
飞线太历害了,我有主板发现三极管C,E同时接地,下面的线路,不知道如何跑线!跑线真有学问,我得好好学学,不然以后怎么在社会上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刷那个MOS管的控制级 连到附近一个一个芯片 就是那个控制的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在下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故障点一:5v的低端管击穿。
2、发现1.5V 2.5V 1.8V电感反面的MOS管 其中有一个MOS管阻止偏小400欧 与好板子对照确实小了100多欧 这个是不是指的局部供电的
3、22脚供电正常 后发现相连的10欧电阻阻值偏大到200欧
4、17脚LX脚,与电感不通
总体来说,强悍!!真细心,学习学习。
3M正常了 5M偏小 这里的M指的是什么?3.3v和5v吗?1631的?

网友(2008-02-03):
3M正常了 5M真的要学
学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