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40015A分区只能分8GB,还有32G怎么也找不出来?

楼主(2007-12-04):
ST340015A分区只能分8GB,用DM,多个分区软件都无法弄!

网友:
是不是有坏道啊 修复下啊
去修复下看有没问题

网友:
用MHDD扫描只能扫8GB的范围啊!

网友:
先看跳线。。是不是跳成了8G的模式、、如果跳线没问题。看下是不是用hpa减过。。没减过就只能查固件了。。不过st的固件不好动。一直都不是很理解。一般也就是做个sf..好了就好了。。不好也没办法。。st的盘不太好修。

网友:
问楼主的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CMOS 里可以认到多少容量呢! 还是先看一下你的跳线吧?

网友:
哈哈。!!!!!!这种情况,,肯定是被别人HPA了。
你只需在 MHDD里面输入 NHPA Y Y 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HPA过,就是板的问题。你最好是换个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