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硬盘的事

楼主(2007-12-04):
今天真倒霉 我弄坏了2个引导系统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个是扳子烧了,一个是彻底不转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个我用GHOST给客户做过系统后,再接上哪个硬盘后 居然没办法识别了,老板说是硬盘的板子坏了,另外一个也是做完GHOST 后,再接上居然也识别不了了 ,倒霉。我关键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好象是我接硬盘电源线时好象方位错了打下了火,然后硬盘就坏了,难道就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楼主不会吧,都有防误插设计你也可以插错?

网友:
接插硬盘电源线和内存不可太粗心了,否则会烧硬盘和内存的.

网友:
没插进去就是打了下火, 结果坏了我两个硬盘 关键是我接硬盘时没关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居然可以不用关机就可以换硬盘,你真是神人啊!!

修一下电路板看看喽,不行就找块相同的板。。。哎。。可惜啊!

网友:
不关机插硬盘,谁教你的?有了第一次的教训,你还会犯第二次,你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A:
废话 当然是这原因了 不信的话再试试

网友:
插错插反能插进,蛮干就可以
热插拔不是不可以,不怕坏就行

网友:
噢,原来硬盘也可以热插拔,我算是领教了,看来下次在热插拔前要多准备几块硬盘了。

网友B:
就是并口硬盘修硬盘的朋友也经常热插拔。插的时候先插数据线,后插电源线;拔的时候先拔电源线,后拔数据线。我修盘的时候操作过几百次也没有出过问题。关键是操作必须正确。

网友:
热插拔不是不可以,上一个IDE转USB口的玩意,就可以热插拔的。如果是IDE口热插拔,先拔电源再拔IDE口。上是没用的,IDE口不认后上的盘。楼主这种情况,换个硬盘电路板就行了。电路板很便宜的。一般都是电机驱动电路坏了。

网友:
张先生说的对,理论上不会这么容易挂的,会不会老板忽悠你啊

网友:
硬盘都不转圈了啊。 还有个硬盘发热了 郁闷死了

网友:
运气的因素吧,一般就是硬盘电源插错位,电源就是自动断电保护了.带电拔插只要严格按照张先生所提到的顺序,一般不会有问题的,我就是那么弄了,从来没弄坏硬盘!

网友:
我们这里测硬盘也老是热插拔,有时候打火也没事啊.没这么容易挂吧

网友:
这个最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呀,明显是电流过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话 当然是这原因了 不信的话再试试

强烈同意,天啦,不知道你当时在想什么东东????????

网友:
应该是保险二极管烧了,换 一 个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并口硬盘修硬盘的朋友也经常热插拔。插的时候先插数据线,后插电源线;拔的时候先拔电源线,后拔数据线。我修盘的时候操作过几百次也没有出过问题。关键是操作必须正确。

张先生,一语道破真经呀.以后按老张的方法操作.看看行不.不过我一般是比较谨慎的!

网友:
还是中规中矩的操作安全,上硬盘关一下机有这么麻烦吗?毕竟是RMB买来的东东,如果仅是做试验倒可以试试!烧了别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