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达17显示器却色

楼主(2007-12-04):
我有一台雅美达17 显示器缺红色 好像是显像管的事 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如果真的是显像管 缺色 那就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出是显象管的事的?像管的各脚电压报上来。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先看尾板的视放管  R  进线和出线.有无波形.R进线有波形.出线没有波形的话直接换视放管.还有那条VGA线是好的吗?查过没有?

网友:
显像管如果坏了,真是没必要修了,要钱太多

网友:
还没有磁到显像管损坏导致的缺色故障,多查一下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