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坏的主板

楼主(2007-12-04):
一片杂牌板(胜鹰主板) 845GEB ,其他事情一切正常,就是无论插上什么PCI扩展设备,硬件驱动都装不上(设备管理器相关硬件出现感叹号),重装系统也解决不了问题,确定是板的问题,不知哪坏了.
  麻烦了,不知各位对这有何看法,或遇到过同样情况的朋友给点意见,
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
量PCIBUS没?
   以前我有一块,差不多此现象,在不会修的时候,一师傅说SB坏了,偶就扔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可能南桥坏了。
加焊无果就换掉。

网友:
怀疑是杂牌板用的劣质PCI插槽,针脚弹性不好或氧化。

网友:
上保护座打PCI AD线
估计南桥故障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检查pci插曹,看是不是接触不好,要不最大可能就是南桥芯片坏了,因为pci,ide插槽都是由南桥芯片控制的

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学习了.修好后说一声好吗

网友:
BIOS坏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