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7-12-05):
我修过一批现代显示器是闪(就是说有下信号有没有信号)不过他用的分辨率是640*680闪    不过在800*600就不闪  正在郁闷中、、、、、、、、场块也加焊啦   尾板也加焊啦   有的加焊就好了   有的 还是不 可以   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有些显示器分辨底了是要闪。。。

网友:
不明白.故障现象没有说清楚,不知道怎么答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新率为60Hz时CRT显示器都会看着闪,70Hz以上就不会闪了,感觉楼主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多看点显示器基础知识吧!

多半是刷新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