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出现的怪故障

楼主(2007-12-05):
我手上现在有一块HA-845G-ML的主板,出现奇怪的故障,开机代码90,然后自已像关机了一样.等待3秒左右,又自动启动,然后代码Ad,显示器一直无任何反应,也无报警,请大家帮个忙吧..我也无奈了..

网友:
你试试插个独立显卡看看,有可能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
CPU座空焊了!!!

网友:
谢谢断箭,那我给它补焊试试看吧...这种代码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呢..

网友: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主板启动后,按RST按一下代码是90,再按一下就是Ad,再按一下就是90,再按一下就是Ad……如果是90就一定要自动关机几秒,再启动到Ad,如果是Ad就不会关机重启。
把电池拿下后,手拿镊子触发电池的正极,可以发现是A0有时还会变成FF还有C0等等。。大家帮个忙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90%内存线路问题,这种问题挺长见的。。

网友:
机器本来是好用的。只是挪一个位置就变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