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座3.3V不对地,1117中间对地。南桥坏吗?

楼主(2007-12-05):
电源座3.3V不对地,1117中间对地。南桥一定坏吗?在不换南桥的情况下,怎样确认?请教一下高手。
电源

网友:
坏的机率是多少?等待高手中。。。。。。。

网友:
此 板 的 板 载 网 卡 吹 了 吗

网友:
你这个提问有点晕啊
主板的3.3V如果对地了,那板子坏桥的概率很高
不明白你的不对地是什么意思
打过3.3的阻值吗?

网友:
主板电源座3.3V对地阻值正常,说的是南桥1117,
主板不集成网卡

网友:
1117是给桥供电的吗,如果是,那南桥,百分之九十九的挂了

网友:
没有叙述清楚,再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