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3TI200显卡不定时间突然没显示,重起又好了!(基本修复了)

楼主(2007-12-05):
有一老显卡,双敏的GF3TI200显卡,开机正常,跑3D游戏正常,甚至超频也能工作,但是工作在1小时或2小时就会突然不亮,重启一下就正常使用,过上述时间后就会突然不亮,晕!
以为是电容问题,换过主供电容,不行,换过晶振,还是不行,难道要全部电容换?估计是什么问题呢?
昨晚上打算换哂所有(极度怀疑)电容,毕竟用的时间也长了,但想下以前刷BIOS修好一个9200显卡(玩3D重启动,其他一切正常,搞到换电容换MOS管,大工程后还是故障依然,,后来只好刷一下BIOS,就搞定了),但在换之前试下刷BIOS,就在网上随便下了个公版的BIOS,刷好,再开机,用了三四个小时都没问题,今天也用了7-8个小时还是正常呀,呵呵估计没问题了!
天呀,又是BIOS问题惹的祸!!!!!
就是这么简单,之前换的电容看来也是多余的!

网友:
你检测一下 电压吧 !这种卡 跟供电也大关系

网友:
加焊GPU试试吧,不行的话换供电管

网友:
看下温度??这种应该是 温度的问题吧,不是温度就是电容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上的几位DX,这卡车昨晚应该修好了(没最后定),具体见一楼!

网友:
用什么软件刷的BIOS,说一下好吗...

网友:
用WFFLASH在DOS下刷的,好简单的!

网友:
哦,是不是显卡都需要在 DOS下刷的吗?

网友:
还没刷过BIOS呢................有空试试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啊?怎么看不到啊?

怎么看不到啊?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用得很好,正常工作10多人小时都没问题,不过发现有个问题,关机马上开机是开不了的,没显示,关了总电启下就OK了,不知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