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天逸F30 各种故障的分析和解决[转帖]

楼主(2007-12-05):
一。联想笔记本维修---无电源
针对一般笔记本电源电路,我们都会测量: DVMAIN,H8-VDD5,+5VAS,+5V,+5VS,VCCA,VCCP,+3V_ICH,+1.8V_ICH +12V,DDR2.5V,+3V_LAN,+3VCLK66,+3VCLKCPU,+3VCLKPCI,3V_USB. 只有有了这些电压,才可以构成开机电路,还要有一些笔记本维修开机电路的必要信号:PCIRST,PWRSW,H8-RESET,IDEREST,VCC5M_ON_PMH4,THERMDA,H8_SDA1, 等等。根据笔记本主板架构设计原理,基本上所有的主板都要遵循的原理。

二,联想笔记本维修---加电但是无显示
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多,我们要一步步排除,首先也要看开机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再考虑信号的问题。这时候要测量的信号就多了:SMB_CLK,CPU_STP,PCI_STP,CLK_ENABLE,USBCLK_48M,LPCCLK_H8等,我们会根据信号的流向来判断是具体那部分的问题。
1.内存没有存好或内在损坏.
2.显卡问题.
3.LCD屏信号输出问题.
4.电源供电造成或主板供电电压和CPU供电不正常,开机信号输出不正常。

三,联想笔记本维修---开机有时有显,有时无显,或是花屏
对于有VGA的笔记本来说,出现这种故障的情况多一点,主要是由于有VGA的笔记本发热量大,特别是VGA,它的运行温度比CPU还要高,一直在高温下工作,就会使VGA烧坏或是虚焊的可能性就大。
1.主板north bridge,显卡问题.
2.屏线问题.
3.LCD问题

四,联想笔记本维修---正常开机,但是LCD屏暗
在笔记本维修中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
1 LCD本身坏
2,高压包
3,灯管
4,主板

出处:http://www.vixiu.com/bbs/index.asp?boardid=105&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