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上海的ibm笔记本维修高手吗

楼主(2007-12-05):
我的一台ibm 240x的笔记本 可能键盘有问题,,开机经常 报警,,常有一个符号一直跳,,疑似键盘问题,,有哪位 有配件可以维修的,,在上海的朋友联系一下。

网友:
键盘短路了,我有点好奇:240X你愿意花多少钱换个键盘?

网友:
呵呵,键盘不便宜哦

网友:
有个简单的方法,量出是哪2条线之间漏电,然后用220V串个15W的灯泡,在这2条线之间加个电压,马上就好了,呵呵

网友:
不要误倒人家,人家不懂所以才求教的

网友(2008-02-28):
这个不一定是键盘问题啊,再从别的地方找找,说不定能发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