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积分怎么少了这么多啊 ??!!!!!

楼主(2007-12-05):
我的积分本来是135分左右啊  今天 下了两三个资料 ,分就少了二十几分 。 这还是好的!!!!!!!!!!!!

上去两天吧我用朋友的号下载资料  下了三个 是按正常下载下的 。分数一下给扣了八十分。 朋友找我 还以为我给他做什么了呢。真是怨枉啊!!!!!!!

是不是我哪里出错了 麻烦大家 说说吧!!!

网友:
你肯定用了类似迅雷一类的下载软件,否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论坛上字幕里就有提醒的!

网友:
没有啊 就是  一些好的资料上面有一个小图片 附件:

网友(2006-11-28):
  下载次数: 309

就是这样的 我就点一下就下载了,是出现了一个讯雷的图标,但不是个人指定用讯雷下的。

那要怎样下载啊?

网友(2007-12-05):
用右键,选另存为。
你的分还是你的迅雷给你扣的。

网友: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把迅雷设成默认下载工具,还有,超级旋风,这类下载工具,
要是设成默认的,首先是迅雷下载显示,然后才是'本地下载'显示出来,按回车,就选成迅雷下载了,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要下载文件,不要直接点击,在文件上"点击右键",选"目标另保存外"

想扣我分,就扣吧,总不能让大家糊里糊涂的被扣分,

网友:
是迅雷造成了,因为坛上都有提示了,新手可的注意了哦

网友:
hggf

现在知道了   谢谢大家   大家 引以为戒啊

网友:
迅雷造成

是迅雷造成了,因为坛上都有提示了,新手可的注意了哦

网友:
你肯定用了类似迅雷一类的下载软件

网友:
是的啊    不要用下载工具下载啊   有右键 另存为下载

网友:
是这样啊,原来这里下东西要这样下的啊,可惜我还没有分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