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X TE跑01

楼主(2007-12-05):
华硕P4PE-X TE主板,不插内存跑E1,能报警,插内存跑01,无报警声,查内存供电2.5V正常,插槽也没问题,刷BIOS故障不变,后来用手摸南桥感觉偏热,上电不触发还是发热,查南桥旁一DG T3A的小管子也很热,三脚电压分别为2.2V,3.17V,5V,拆下此管,3.17V升到3.3V,暂时找不到这种管子更换,会不会是南桥坏的呀
刷BIOS

网友:
检查了CPU座了吗?这种板子CPU座经常会出现问题!

网友:
SB不上电发烫,要打3.3VSB阻值,SB挂的可能性99.999%

网友:
南桥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就发热 那南桥坏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我手上也这有款板,故障也是一样,刷过BLOS,换过内存供电管,打内存的AD线阻值,上电是按过CPU,北桥,南桥还是一样,但我这张板上电时南桥没有发热,故障所跑的代码是一样的.如哪位同行遇过望能说下

网友:
回5楼,我这块板确定是南桥挂了,因自己做不了南桥,30大洋收了顾客的当废板处理。

网友:
还是检查CPU座和SB吧,,,,打过SB对地值嘛?还有座子会不会空焊啊,有些空焊也很难按得动跑代码的

网友:
SB就是DG T3A的第二脚,对地阻值23欧,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不加电都热,废了。没修的价值了,把板子收了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