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杰灵主板,内存时钟不正常,主板走C1又不报警

楼主(2007-12-05):
今天修了块怪板,杰灵M8V479主板,老是过不了内存,走C1但上个喇叭主板又没报警,我测了三组都不正常内存的供电又正常CPU的供电也正常,把时钟IC,到内存的电阻去掉电压还是一样,6个时钟分三小组时钟都不正常,每组的其中一通路只有0.65V,另一通路却有2.12V ,时钟IC的供电也正常,3.3和2.5V都有,就是输出到内存的时钟不正常,时钟IC和晶振也换了BIOSB也刷了,IO也换了还是没效果,高手支招急!

网友:
什么主板芯片组的?
看看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把北桥供电电路(通常LM324控制)的2个MOS换掉,同时滤波电容也换掉。

网友:
内存时钟,在INTEL北桥板上是由北桥提供的。SIS VIA等板通常在内存槽周围会有第二个时钟IC,是为内存提供时钟的。
判断内存时钟可通过打阻值判断,要一致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有时电压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打一下内存时钟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