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直接用破风枪吹北桥,竟然没有变形

楼主(2007-12-05):
今天闲着,拿块北桥脱焊的主板,用风枪吹,北桥下来后,主板竟然没有变形。也感觉下,北桥拿下来,放手上的感觉,不错
[
]
主板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吹北桥都会变形的,但不知道楼主的破风枪是啥牌子的

网友:
只要温度合适,风速均匀,再加一些好的焊油,吹桥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我见修手机店的人.是直接用热风枪吹BGA集成表面,用湿水海棉在电路下,我想电脑主板南北桥应该可以这样拿下.但我没过试!

网友:
我是从下面吹的,开始先预热几分钟,上面加点焊油,再提高温度,没有多长时间,就取下来了

网友:
我也取下来二块,一块因为温度没有控制好,里面的焊容了,另一块温度控制好后焊出来很好.

网友:
都是些高手啊。。。。。。。我就不行啦。

网友:
高级会员都说不行了..看来上面说的不太可行..不会是破坏性拆除吧

网友:
老大,能说说往哪加焊油吗。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