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拿桥?

楼主(2007-12-05):
最近拿几块坏的板做实验。
用风枪把桥吹下来。把桥拿下的时候总是把焊盘一起粘下来。。。。。。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造成焊盘被揭的原因:
1。没有完全熔化你就去取;
2。取的力量比较大。

我一般采用在继续加热的条件下,先横向推,然后再取,没有坏过焊盘。推的力量不要太大,小心碰掉小元件。

网友:
张先生用什么风枪?
原先用白光850的,拆下风嘴后使用,但是出风口比桥小很多,这能握着风枪打转着吹。
今天用单位新买的白光881,手握的那种(见下面的连接),象电吹风,出风口比较大。加了点助焊水到BGA下面,然后吹,好象焊盘没坏。
另外,有时候是塌平焊盘时候把焊盘粘下来的,真的怀疑是板子质量问题。
问了2个日本工程师,他们换BGA修复率是10%,而且是用BGA机。。。。。。

网友:
我用炉子烤的,不用风枪下桥。

网友:
用风枪下桥的话,最好是两个一起加热,这样受热能均匀些,加热也更快些
现在的板都很薄,一个风枪吹到能拿得下桥,一般都会产生轻微变形了

我一般下桥都用锡炉,换座时偶尔用风枪下座

网友:
温度不够,在锡刚刚要溶的时候取桥是最容易掉点的

网友:
850加热bga温度不太均匀,可以先加些助焊剂后加热。加热到芯片可以平推就可以卸了。

网友:
850不适合用来搞BGA,白光882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日本的工程师,丢人

网友:
最好能加点松香水,那会好很多,受热均匀是很好的助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