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MINIPCI复位的原理

楼主(2007-12-05):
“红表笔接3。3V大电感,黑表笔去测量,但是要在开机的瞬间去测,有0v---3。3v---0v高低电平的跳变,要是有就是对的”这是论坛的一位高手说的。为什么红表笔接3。3V大电感,黑表笔去测量26脚?为什么不是红笔接地,或黑笔接地,另一只表笔去测26脚?不解

网友:
急想知道,顶上去一下

网友:
楼主实际测试过吗,准不准啊?

网友:
这是我在论谈上说的,是我的一本教材上这样写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测我也不太清楚正在思考中,但是我平常测都是直接红表笔测26脚,黑笔接地,这样测就没有跳变但是复位还是正常的。具体说要那样测我还在找具体的资料,

网友:
我今天拆了一台好的机子测了下,按我那教材上的是对的,红笔接3。3V供电大电感,黑笔测MINI的26脚,在开机的瞬间有0-3。3-0V的电压跳变,看来这是正确的,要是有疑问的朋友最好自己测试一下,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测,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PICRST#信号就是低电平有效,3.3-0-3.3的变化正常的啊。你可以这样试一下,如果表笔接地的话就是3.3-0-3.3变化。因为你把表笔接到3.3V上,那么这个电压变化就变成的0-3.3-0的变化了。

网友:
如果你把表笔接到5V上,这个动作反应出来电压变化会是什么样呢?

网友:
接5V有话就测硬盘的第一脚啊。同样可以测出来的。现在知道了,我今天用黑笔接地,红笔去测一直是低电平0V,测不出来,看来要活用了,但是用我上面那种方法的话,能测出来,按楼上说的假如能直接用普通的方法测的话,那么可能是板子厂家的设计上不一样了,不过不知道你用我上面那种方法测有没有跳变呢。建议用两种方法比较一下,那种更接近实际些,因为我测过,有些板子不能直接黑笔接地,红笔去测量,测不出来。

网友:
我觉的学技术的话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行

网友:
PICRST#信号就是低电平有效,3.3-0-3.3的变化正常的啊,那为什么还非要接到红笔接3.3大电感黑笔测26脚呢?

网友:
上面不是说了吗?有些板子你那样测是测不出来的啊,普通的测法并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效啊。

网友:
这个我想可能是考虑万用表的内阻的原因吧,因为用数字表(内阻高,可以忽略对电路的影响)测的话是不会有跳变的,只是开机瞬间的低电平,
如果一段接高电平就不会对电路,特别是时钟类电路造成影响。如6楼所说,红笔接5V,或者黑笔接地测得的结果只是相对的,

网友:
楼主是只是表笔接点不一样,这样相对0这个电位就不一样。所以测出来电压变化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表笔接地测不出来,而且接3.3电感能测出来,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想一想为什么呢?笔记本有的3.3是接上外接电源或者电池就有,有的却是要开机后才有。我建议楼主试一下,不开机的时候用黑表笔接地,红笔表去测这个RST脚,看是什么电压,再开机看是什么电压变化。

网友:
我所学到的是这样理解的,可能表达的不清楚,请原谅:
红表笔接3。3V大电感,黑表笔去测量26脚,其实就是万用表测二者之间的电压(电势差),开机瞬间的过程中:1,红0V,黑0V,所以红黑之间电压(电势差)0-0=0V.
2.红接电感有了3.3V,而26脚尚未完成复位是0V,红黑之间电压(电势差)3.3-0=3.3V.
3..红接电感保持3.3V,26脚复位完成后也有了3.3V电压,红黑之间电压(电势差)3.3-3.3=0V
所以整个过程是0--3.3--0的跳变,如果测5V电感和硬盘1脚,同理是0--5--0.
对于有些板子开机前就有3.3或5V,那么跳变的过程就应该是3.3--0(或5--0).事实上这两个测试点测试的重点就是这部分的跳变,有了跳回0V这一点,就说明复位已经完成.这是测试的意义所在.
如果用黑接地,红接26,其实测的只是26脚的电压,当然还是会有0--3.3的变化的.
个人理解,不对之处,欢迎指正,有利于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今天又对这个测试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网友:
我觉得上上楼的回答比较全面,让我认识得跟加清晰些,易懂。对硬盘对MINI槽都可以同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