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偏低!(大家帮帮忙呀,如解决,一定给大家分享)己解除

楼主(2007-12-05):
朋友拿来一块MS的版子!说不跑数!
测一下主供电!
内存供电偏低!只有0.76V左右!找到内存供电MOS管! 3.3V输入!却只有0.76V输出!更换原型号MOS管!!(新的),还是那个样!
一测AGP供电!!好奇怪呀!!!怎么都只有输入正常!输出就只有0点几V了! 换原型号!!!还是那样!
  难道电源有问题!一测!很正常!!!!!!!!纳闷中!!!!!!!!!!!!!!!!!!!!!!!!!!!(我也是新手呀)哎!!!!各位高手们能给我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北桥坏掉拉低了电压,一摸,还蛮烫的!其中有一块V星专用蕊片也坏掉了!(像声卡蕊片大小)所以测哪个点都只有那么低的电压!
谢谢各位指点!解除问题了!

网友:
再往前查,输入正常,输入偏低,当然要换了。但除病要除根。

网友:
前端电源块坏或桥坏,桥如果温度高,一般桥坏了,或agp电源管坏

网友A:
这两个管子的G极电压多少?
如果0V,谁控制换谁

网友:
跑与它相连的元件,肯定是坏了拉低的

网友B:
与它相连的元件,或者控制它的IC坏了,查清楚点

网友:
查下输出端的零件,看是不是坏了,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C:
你换的内存供电管型号对不对,型号不对它的输出电压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内存供电管型号对不对,型号不对它的输出电压也不对

决对是一样的!!也测过MOS管是好的!换上去却输出不正常了!!!就是这点我觉得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它相连的元件,或者控制它的IC坏了,查清楚点

嗯 !!我跑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管子的G极电压多少?
如果0V,谁控制换谁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查查g极的控制电压,如果0v,追查g极的电路

网友:
重点是电容是不是漏电?有些要拆下来才知道的 .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之前我碰到一块V星815的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查出是北桥坏掉拉低了电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之前我碰到一块V星815的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查出是北桥坏掉拉低了电压,可以参考一下!

    真的和你说的一样呢!北桥坏掉拉低了电压,一摸,还蛮烫的!其中有一块V星专用蕊片也坏掉了!(像声卡蕊片大小)所以测哪个点都只有那么低的电压!
谢谢各位指点!解除问题了!

网友:
其实北桥都应该先考虑一下,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