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反应慢,这种故障从何入手??

楼主(2007-12-05):
我手上有几片板了,有NF4和INTEL915的板都有,就是键盘反应有点迟钝,IO连同接口和排容什么都换过了,不见好,估计和这边没多大关系.请修过的指点一下,能有理论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刷一个BIOS试一下啊  键盘反映慢 我见过 但是进完 一次BIOS  下次就正常了啊  楼主说的没见过

网友:
BIOS刷过了呀,还是没好.有的板是南桥的一些排阻虚焊引起的.但这几块就搞不出来了啊

网友:
更换晶振。32.768和14.3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