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NFORCE3-A CPU供电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2-05):
坛子里貌似关于ISL6559CB的资料不是太多,没找到相关帖,只有另开贴

主板:ECS NFORCE3-A   PWM:ISL6559CB+6601
故障现象:无VCORE
维修经过:更换PWM

问题现象:更换PWM后,上假负载VCORE恢复正常1.4V,大约三秒左右后RST灯一闪,随即无VCORE无复位。

下班前接到的客户板,简单处理后出现上述问题。
回家一路思考未果,特来求教。

PS:三个八角的6601也更换过,故障依旧

14楼 此板更换8712后已修复

附图

网友:
把先前换下来的那只PWM换上再试试
看故障现象变没有

网友:
有换过,直接无VCORE了,原始症状

网友:
我觉得主PWM芯片应该是ISL6559CB,麻烦你再看一下是否正确。

另外网上有如下说法提供参考:
精英NFORCE3-A 比较挑内存和显卡,用PCI 显卡也不能点亮,看过 厂家给的 bios 主模块是 test 版本,为什么没有正式的版本?? 经过严格测试,修改bios 内存模块和cpu code 之后,可以很稳定的跑3dmark, supperpii, 再也没有挑内存和显卡问题,上 ES 在 1。20V 竟然可以跑 x9, 这是原来的bios 不能显示的!!!

网友:
是 ISL6559CB
问题是上了CPU内存显卡也一样

网友:
在找个PWM芯片换上试一下把

网友:
帮不到你什么,给你上个I/O的datasheet供你研究。

网友:
谢谢张先生
这几天郁闷,修到的板都是VCORE供电问题
ISL6566 PG信号总是不到达= =

网友:
楼主,我的技嘉848主板也是一样的故障,有结果请通报一下.

网友:
我没有这个板子,我提个思路,供参考:你 看下主板电压监控芯片是专用的还是S IO,是否有问题,造成保护,另外ISL6566芯片外围电路有问题。你说的:“ISL6566 PG信号总是不到达= =”啥意思,是ISL6566 PG脚无高电平吗

网友:
I/O是8712,我倒是没有更换过
昨天晚上发的贴,今天上班发现板子这回是彻底无VCORE了。今天太忙一直也没仔细搞这块板。
之前换过PWM后是开机可以坚持3秒VCORE正常的,现在没了
再换PWM也是无VCORE。经过检查还是无PG。PG信号是经过一个882类似上拉排阻分出来的。在排阻一端有3.3V电压。另一端除PG引脚外其他都有3.3V高电平,唯独PG 0V。可以排除排阻问题。

应该是PWM给PG拉低,估计一定是PWM外围有电路还存在为检查出的问题。明天再仔细查查。结果随时上报

网友:
没有VCORE,肯定没有PG呀

网友:
VID信号测过没有

网友:
谢谢张老的图纸,此板更换I/O后已修复。
今天一早就研究这块板,在此目测没有任何不良状况。
查看6559图纸发现EN端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28脚EN端经过102,154两电阻接至27脚FS/DIS端。遂又更换了一个PWM还是这样。16脚VCC端与5V相连的贴片电阻不知何故没有了,不上一个3R3电阻,又恢复了之前有3秒VCORE的状态。
此板顾客送修时就自动上电(但无法关机)。最近一直在学习PWM具体引脚,就忽略了这个问题。维修重点也一直停留在PWM这块,导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 惭愧呵

实例证明,I/O损坏亦会导致VCORE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这块板子,实际上这个IO有CPU电压监控功能,他损坏,影响U供电,但有的IO没有这个功能,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这样啊,我想详细的修复过程,楼主你能发给我马?

网友:
个PWM芯片换上试一下把?什么是PWM芯片啊,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对不起,管理员设置了当您的经验低于 0 点的下限时不能进行此操作,请返回。!!!!!!!!我还是不能下载!!!

十万个V什么 -10 骗分帖

网友:
IO上有VID0-5,以后无主供电要多考虑IO了

网友(2008-01-26):
有道理啊!这个维修个值得  认真思考!学习到东西啦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