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配了个电脑可是有的时候先白屏后黑屏

楼主(2007-12-05):
今天配了个电脑可是有的时候先白屏后黑屏
 显示器是十五的液晶牌子忘记了

机箱的配置是 intel 945 板子  1GDDR内存 200的硬盘 GF256的 显卡 P4 3.06的CPU

搞上之后就是屏有的时候先白下然后黑掉但是系统还能正常的运行 在把 显示器到显卡的线从新插拔 拧紧后 在从新启机 就好了 是那的故障?

网友:
你自己都说拧紧后好了,你可以自己总结一下的啊

网友:
我怕以后在不好使总是说超出范围

网友:
超出范围是什么意思??说清楚啊

配这机子怎么用15的液晶
有一些液晶是不能设置高刷新率的,要注意。你说的可能是这原因。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那人家客户想省钱我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你的液晶是不是三星的。。如果是,恭喜你可能你要刷它的r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