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T266PRO2 故障检查卡 5b 从FF跳到5b

楼主(2007-12-05):
该主板是 462的 主板!各电压正常 没有思路!75232 声卡芯片都拆下!没有自带网卡 ,
时钟电路 用数字频率计检查 AGP 66Mhz PCI 33Mhz 462 CPU座 有100Mhz
检查IDE 触发复位 有电压跳变 CPU 检查也有 PGOOD 也有高电平信号
另外 BIOS也用编程器从新 写过了!32.768晶振也换过拉!
IO w83627HF-AW  已经拆下更换2次啦!
开机从FF 跳变到 5b CPU 上假负载 检查1.7V 正常!上CPU和 假负载 一样从FF跳到5b 停了!
用手触摸没有特别温度的IC 就CPU 温度太度 好像没有工作!
北桥也没有什么温度!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 帮忙一下呢?奇怪!?大家来 讲下吧!分析一下啊!

网友:
换CPU试试  看看CPU供电周围有没有小元件损坏啊

网友:
CPU 上过 XP1700 和 毒龙 700 也是无效的 但不知道462 的外核 供电怎检测!

网友:
本人 建议换一个牌子的 检测卡 看还跑什么样的码

网友:
CPU 没有温度!按照常理来说是没有工作的但 CPU时钟和复位 PGOOD也有怎么处理呢!?供电也有

网友:
对啊,换个卡试一下,或换个槽啊

网友:
槽换过啦 但卡就没有换过!这代码也实在太离奇啦!我试过上4位检测卡!后面2位也是5b啊!真晕啦!!!究竟怎么维修思路才好呢!有高人出来发表一下伟论马?

网友:
晕,你显卡/内存/键盘都没有插上,怎么继续向下跑码?
上电后北桥有些温度的,你竟然连散热器都不装。
强!

网友:
已经上过内存和CPU跟显卡啦!就算不上CPU 也是由FF跑到5b啊!我听同行说  这种MSI的K7板很他们也用好几块是这样的 修不好!期待....................处理中啊!

网友:
真的无计可施吗?晕!晕!很麻烦啊!请大家来再讲讲好吗?

网友:
内存的供电,时钟正常吗?
2个时钟IC的供电正常吗? 压一下SB或NB 看看跑不!

网友:
压过南北桥啦!无反应啊!!内存供电2.60V 是正常的!!主时钟用数字频率计检测过没有问题!时钟供电检测过2.5 3.3V都有,副时钟电路 没有检测频率值 用表检测过有信号!

网友:
1 刷一个新BIOS
2 换IO试试

网友:
楼上的正解了...前面说那么多都废话.

网友:
BIOS 跟IO 都做过了!w83627hf-aw 跟换过2次啦!BIOS也 也用编程器刷过啦!

网友:
这个是乱码了,这样说来说去就是没个头了,

网友:
强烈支持9楼的意见,你不插键鼠,还有呀,你的北桥上面的散热块为何不带上呢。

网友:
散热 这个不影响的 今天又用频率检测过 付时钟电路啦!全都有啊!频率为100mhz 因为没有上内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BIOS是不是Phenix的,如果是,5b就是不过内存,检查电压、6条时钟、系统总线,AD线,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