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主板毛病

楼主(2007-12-06):
状态:点不亮
有测试卡显示错误代码 有时D4有是D5
主板是SOLTEK SL-P4M800PI-775RL
本人在线等。望高手指教。。。

网友:
高手来看看啊。

本人在等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考虑内存问题,然后就要看内存供电\插槽,最后就只能是北桥的控制部分了

网友:
我觉得SOLTEK(AMD)主板走到内存BIOS坏的多啊!不仿刷个试一试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不过先查看内存供电,还有接触不良也会引起此类问题,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刷BIOS         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