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MAX1632工作原理

楼主(2007-12-06):
MAX1630/1361/1632/1633/1634/1635系列芯片是用来给笔记本,PDA等移动电子设备提供直流电压的直流电压转换芯片。该芯片通过外接的MOSFET工作在开关工作模式,可以选择不同输出电压的启动顺序,并在适当时刻给出电源准备好信号。芯片的负载电流范围宽,工作效率非常高,大大延长了待机时间,动态性能良好,片内能提供高达1A的门极驱动电流,能保证片外的N沟道MOSFET可靠而迅速的导通。另外该系列芯片噪声小,最大限度地减小了对电子设备的干扰。
MAX1630系列芯片内部均有两个PWM稳压器,输出电压的范围是2.5V到5.5V,根据工作模式的不同,可以输出3.3V和5V的固定电压,或者可调的电压。其中MAX1630/MAX1632/MAX1633/MAX1635还有一个12V/120mA的电压输出端(通过内部的一个12V线性稳压器产生);而MAX1631/MAX1634有次级反馈输入端(SECFB),通过STEER引脚来选择那个PWM调压器(3.3V/5.5V)接收次级反馈信号,通过外部的电阻分压装置可以灵活产生非12V的电压(所谓次级反馈就是把芯片外围电路里互感线圈或者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反馈回给芯片)。
MAX1630/MAX1631/MAX1632内部还有过高压和过低压的保护电路。
其中“5V LINEAR”为内部5V线性稳压器,用于在芯片启动时为芯片内部各个工作模块供电,芯片启动后会在适当时刻停止该稳压器,而改用5V PWM 稳压器供电,在有的主板上这个电压是由电路的其他部分提供的。“12V LINEAR”为12V线性稳压器,提供12V输出。“3.3V SMPS”和“5V SMPS”为两个PWM稳压器或者称开关电源,用于控制四个外接的MOSFET的开通和关断以产生所需的直流电压。“POWER-UP SEQUENCE”用来控制“3.3V SMPS”和“5V SMPS”的启动顺序。“POWER-GOOD”会在芯片启动后的3200个时钟周期内在 端给出低电平,之后跳为高电平,以通知相关电路电源准备好了(如通知笔记本主板上的电源控制器),即给出“电源准备好信号”。INPUT端为外接电源输入端,范围是+4.2V到+30V,如笔记本主板上为18V。
   有图的 ,可是不知道图怎么个传法,有人告诉我我就传.
先利用附件的形式试1张,可以再继续....
拒绝需要下载的帖子,提倡马上看到

网友:
好象可以,问题在回复里怎么传,想添加其他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