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的845主板跟硬盘的问题!!!!!(热)

楼主(2007-12-06):
顶星的845主板,开机能正确的检测到IDE 设备:硬盘和光驱, 也能光盘进行引导,但是不能用分区工具给硬盘成功的分区,要么死机,要么没反应。 (注:硬盘是好的。并却换了多块硬盘无果)
硬盘

网友: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比如CPU过热,看下吧,拆下来仔细检查一下板子

网友:
会是主板BIOS 的问题吗 ???????????????

网友:
对呀,很有可能是死机的原因呀,仔细排除一下了!!!!!!!!!!!!

网友:
搞不懂主板的 BIOS 文件为什么会坏? 它是只读的文件啊。又是写在FLASH ROM 里面的啊 !!!!!!!!!!

网友:
晕,我用的就是MT 的盘啊 。

网友:
不应该是BIOS的问题
我觉得不应该是BIOS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主板的问题,不关硬盘的牌子,是MT的也好还是ST的也罢,分区和牌子没有关系如果是分区不成功,那有可能是硬盘的事,分区中途就死机了,是主板的问题。
硬件问题造成的数据传输错误,直至死机。
也不知道你的机器用系统的盘是否好使,查查个接口,有无接触不良的地方。散热也是一方面,不行你换换I/O芯片

网友:
是不是每种分区的工具都会死机啊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好像是主板的问题呀,你换块主板试试呀

网友:
刷新一下BIOS
看看IDE接口线路上的排阻是否正常

网友:
遇到过这种毛病,没有仔细研究是为什么,反正是板的问题,换板后就好了!!

网友:
对测一下IDE接口的对地阻值,还有死机的时候不要关机,摸一下南桥的温度是否异常

网友:
会不会是机箱问题?以前我们装的机换了三块昂达板,后来拿了一块翔升的,都是不能GHOST系统,认不到GHOST碟。只好从头安装。后来一致认为很邪

网友:
主板问题,今天我遇到一块是双敏845的,一样的问题,能换的都试过了,最后还是主板有问题,一换就OK了.

网友:
我曾碰到过,顶星的845DE主板,用希捷的硬盘说啥装不上系统,换MAXTOR后就好用,试过n遍.就是希捷不行.BIOS更到了最新的版本,数据线换过N条。最后只好用MAX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