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 开机5秒左右就黑屏了

楼主(2007-12-06):
本人有一 LG 未来窗型号L1510S 关了在开 还是5秒左右就又黑屏
但是还隐约可以看到 图象 应该是高压条坏了 次高压条是双灯的 有修高压条的 朋友吗, 不知道是高压条上的什么元件坏了
黑屏

网友:
你要修的话,就换高压线圈试试.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高压板上的电容,一般我维修的都是注意这些电容,要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就直接换高压板。等以后再研究。

网友:
高压板 和灯管你都检查一下 我感觉是灯管 出问题了

网友:
报告大家 次高压条 问题 已经解决
我用烙铁把所有的 元件从新补了一遍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这也能行
没有天理呀

网友:
哈哈 好开心啊
这就是天理啊!!!!!!!

网友:
高压板虚焊引起保护,很正常呀,不行的话,就得换高压板和灯管了。

网友:
麻烦啊。换高压条快的
:o

网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应该以修为主的。如果客户等着要就先换了再说。

网友:
高压板只要有一边的高压电路不正常就都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