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和815的主板通病

楼主(2007-12-06):
810和815的主板通病
我遇到过不下百块 810  和815的主板了都是这一故障 但尚未彻底解决
现象是  COMS 跳正常   不开机   跳到 CLERE  COMS可以开机 而且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无法关机
   无论是在系统还是按 开关键5秒以上  都无法实现关机
南桥是82801BA的
我认为故障就在 南桥里
有哪个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解决的办法
请告诉下

网友:
你换个南桥试试,如果成功,那以后这样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不能只是想,要验证!

网友:
南桥内部氧化,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看就是高     人          呀

网友:
南桥怎么加焊?用热风枪吹吗?急切请教

网友:
路过,学习啦!!!!!!!!!风枪是否能吹南桥哟!!!!!!

网友:
810 815 还修什么 二十块 一张好的

网友:
没那么复杂,俺遇到的经常只是简单问题:电池没电了

网友:
跳反过,跳正不过,解决方法:'跳正冲南桥,冲后再跳反,加电,然后在加电的同时再跳正即可,再断电,加电就OK~!~!~!~
并不是810,815这样,同样适合于845.865..........

网友(2008-02-29):
热风吹下,不过换来没意思,还不如换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845,815一般用的都是ICH7!
我也见过,一般有条件的话,过一下锡炉搞定!

网友:
12楼的不要乱说话,我真佩服你。

谁告诉你是ICH7的?

这种问题如3楼所说,为南桥受潮,可以采用酒精冲洗,然后在烘干箱中烘干即可解决(此为完美解决之道)。

或者冲洗后,用风枪加热,也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我也碰到好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