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遇到不能关机的板,大家谈下主板关机的流程

楼主(2007-12-06):
我指的不能关机是短接PWR-BT键关不了机。就是最小系统,不接硬盘。数码卡跑到7F后不能断电,短接开关键无反应或复位灯长亮那种,手上有好几块了,NF4到NF6和INTEL945的都有,换了电源IC和IO,并且放电刷BIOS都没用,大家谈下对关机的维修的心德吧!!!!
刷BIOS

网友:
有的说关机与电源IC的EN脚有关系,还与一些大的供电管或IO有关系,但总是不好找问题,请修得多此类问题的高手谈下吧,,总觉得关机也有一个很严格的时序流程,CPU及各芯片都要参与才能关机断电。。。也烦请各位版主能给些解答!!!

网友:
说不定是BIOS没调好,POWER里有一项,可选立即关机(一般是默认),也可选延时关机,选中延时关机的话,此时就关不了机的,有些主板这项默认就是延时关机的(不过这种很少)。

网友:
BIOS我都重刷过,还放过电。而且以前别人帮我修出来的都的确是断线呀,小702三极管坏之类的。。。个人觉得关机断电的过程并不比开机通电的过程简单,至少它就要有CPU和北桥的参与,望高手指点!!

网友:
无论是哪种触发方式,可以肯定告诉你关机与CPU和北桥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还没有碰到过与他们有关的.无法关机你要测量南桥和I/O的触发跳变,如果是南桥独立,就基本上是它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不能关机的板子你也看看,修好了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4032-1-1.html

网友:
我修板子一年多了,也遇到过,大多数关不住机是IO的问题,
但也遇到南桥坏关不住的,主要查南桥到IO的线路,和IO到开关键,开关键到南桥,看有断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