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坛里的一位老大的手笔一起学习

楼主(2007-12-06):
作主板的维修,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和见解,经常在论坛上潜水,常看到一些朋友发表自己的维修实例,感觉都不错,今天也冒个头出来,写一下自己在作维修中的一些感受.
    先从维修的流程讲起吧.
    首先,拿到一块送修的主板,首先是要确定客户送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一定要记清楚,这样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然后就是把板拿到手,观察主板的外观,看有无明显烧伤或变色的原件,主板上的IC一般如果有严重的短路现象,都会伴随着IC表面的破损及轻微的变色,要不然就是有刺激性的气性,这点一定要看好.再就是看有无掉件,PCB有无断线.在这两点的观察中,一定要作到细心.我的习惯是,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位置,
    1.主板AGP槽垂直方向的上方,有的时候,由于客户的不正确的安装AGP显卡,会造成AGP卡的金属挡板与板这缘有破坏性的磕碰,这就会造成小电容,电阻的掉件,以及PCB的断线.
    2.对于AMD系列的主板,CPU座处是必须要看的,因为AMDCPU的扣具一般来说压力比较大,所以安的时候比较费力,很多人都习惯于用平头的螺丝刀来安装和拆卸.一不注意,就会磕掉北桥与CPU间的电感,或者划断PCB上的AD线.INTEL的板,一般是在CPU支架下,也常会出现断线的现象.或是北桥到内存槽之间,这都是要注意的.
    3.主板的背部,许多朋友都是注意看主板正面有无烧毁及掉件等等,往往不太注意主板背部,这样是不对的,现在现在客户送修的时候,包装的条件不能达到安全的包装要求,经常是几块板子摞到一起拿过来,中间没有用来隔离的泡沫,主板与主板之间互相接触,划断PCB线路的可能性会极大的增加.
    4.再就是AGP,PCI,CNR,DDR等接插件的位置,看看插槽的针有无倒PIN.如果有倒PIN的,往往会造成一些很怪异的毛病,让人挠头.
    经过上述的过程,确定外观无损的,就可以开始进行维修了,我的习惯是以下几个步骤
    1.反扣电池,然后再恢复正常,插拔BIOS跳线,清空CMOS内容.(这是我的必修功课,好多毛病,清空CMOS就搞定了)
    2.使用万用表的二极体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欲测试的位置,我一般是选择小插头的12V电压,大ATX上的5V,3.3V,5VSB看看这几个基本电压是否有短路或轻微短路,如果有的话,就要先排除短路的元件来进行维修(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2V的二极值一定要注意,因为北桥工作时会有一组CPU的电压,而这个CPU的电压是由12V电压经过电源管理芯片,MOS管,线圈,滤波电容调整,整流而得来,一旦12V电压有短路现象.如果强行加电,会造成12V电压直接代替CPU电压进北桥,可想而知,12V的电压会把北桥彻底烧掉)
    3.经过测量,主要的电压没有短路的,就插上电压测试治具也就是通常说的假负载,然后插ATX电源,这个时候,先不要着急触发开着,用手摸一下主板上的大元件,如南桥,北桥,BIOS,I/O等等,这些原件如果有损坏,在插上电源后会有明显的发热,如果有这种情况,一是主板的SB电压有短路的,二是该IC内部有原路.如果没有发热的元件,则测量5VSB,3VSB等SB电压,看看有无电压.以及32.768的晶振是否起振.CMOS跳线是否正确(一般正确的插法,跳线上会有3V左右的电压),电池是否有电.
    4.触发开关,如不能加电,则查开机的线路,如门电路,I/O,南桥等等,一般是门电路及I/O的故障率会大一些.这里我重点说一下WinbondI/O的检测方法(适于用83627系列,这也是较常见的,ITE及SMSC的I/O在我的维修中,根本接触不到,也就没有什么资格来发表言论.所以就不说了.)在不加电的时候,首先要测I/O的67PIN(PWRBTN#)是否有3V的电压,如果有的话,看触发开关时是否能够正常的拉低,如果不能拉低,多半是I/O本身损坏,如果没有这个电压,则一般是I/O或南桥的故障.如果67PIN的电压正常并能拉低,则检测72PIN的PSON#信号是否能够拉低,如果不能拉低,则要检测PSON#的线路有无开路或短路.有的板子,在ATX电压旁会有一个三极管来控制PSON#这个管子损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5.主板加电以后,用万用表及示波器量测CPU的RESET#,PG,CLOCK,VCC_VID,Vcore.PCI,AGP的RESET#及CLOCK看看电压是否都是正常,CLOCK的频率及波形是否正常.这时常见的故障是全板无复位,或者CPU无复位.这时首先测主板的几个大电压.如北桥和内存供电的2.5V,AGP和北桥供电的1.5V,及内存的1.25V电压.南桥北桥的1.5V,1.8V电压.(不同的芯片组,所需的工作电压都不同,这个可以在INTEL的技术白皮书中查到)如果电压都正常,那就要查CLOCK是否正常.如PCI的33M,AGP的66M,14.318M,USB的48M,CPU及北桥的100M,133M,166M.CLOCK如果也正常,就查复位的产生电路.拿MSI主板来说,各部分电压都稳定后,就会由MS-5或MS-7放出一个PWR_GD信号来给南桥和北桥.南桥在收到PWR_GD后,会产生一个给MS-7的基本复位信号.和一个对北桥的复位信号.MS-7收到这个基本复位信号后,会产生PCIRST1#,PCIRST2#,和IDERST#送到相的设备,对各个设备进行硬件复位,清除各个设备中的寄存器,同时北桥接受到复位信号后,会给CPU一个CPU复位信号,用来对CPU进行复位.
    6.各个电压,复位,频率都正常,主板还不能点亮,这时很多人就没有了思路.所能作的除了刷BIOS及换I/O就没有别的方法了.这种情况,我一般是这样作的.首先用同样的板型的好的BIOS放到MSI专用的BIOS仿真卡上,拔动DIP开关,然后把卡插到主板的PCI槽上就可以起到供替主板上的BIOS启动,用来排除BIOS方面的故障.因为此卡可以起到供替南桥接管PCI,以及I/O的读写及选中BIOS的功能.在普通的维修中,没有此类的工具,就要用编程器来刷新BIOS来排除BIOS的故障.一般来说,BIOS不工作,有以下几个原因,BIOS块资料丢失,BIOS本体不良,I/O本体不良,南桥本体不良.或是I/O所控制的IC不正常(如75232)造成BIOS不正常工作.
    7.排除BIOS的故障,主板还是不亮,这时就要对全板的AD信号线进行测量,如北桥到CPU,PCI到南桥,AGP到北桥,内存到北桥,南桥到北桥.这这些AD信号中,常见的是北桥到CPU的AD信号不正常,这是由于现在CPU座的封装方式基本为BGA的封装方式,这样的封装方式虽然技术上先进,但却由于工作温度过高,CPU扣具压力过大,机箱不规范等等原因造成很容易空焊,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加以压力的方法来确定,如果加压的方法不能确定,可以用市售的P4CPU测试灯,或者专用的CPUAD信号测试治具来确定.测试灯上有全部的AD信号,用灯亮与不亮来确定是否有开路的情况.如果用测试治具就要用打AD线二极体值来确定.(所谓的信号治具,其实就是深圳那边常见的CPU保护座,人工打掉无用的点,留下AD信号和其它控制信号,也是我们用来作假负载的那种CPU座,弄掉无用的针来制成的.)CPU到北桥的AD信号如果正常,那样首先要测量PCI到AGP的AD信号,看有无开路和短路,如果某一根AD线有轻微的短路,就要查PCI槽是否有倒PIN,以及板载的PCI设备有无异常(如1394,板载网卡等等)如果这些设备都正常,那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南桥不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几乎每块表,每个板子,在测二极体值时,值通常都不一样,AD信号的二极体值如果在十位数上有较大的差别,基本就可以判断为AD线号有异常.但有些板子,会有一个AD信号与其它的有明显的区别,这时就需要与同样的好板来进行比较.
    基本常见的不亮的故障,电压频率复位都正常,就要考虑以上所说的AD线号了,这属于总线级的故障.就需要细心以及对主板的构造有一定的了解才可以从容面对.但这又是一个极耗时间的活..........呵呵,打主板上的所有信号是个好无聊,好耗大的工程,不过我想找到故障点的感觉一定很不错的.是不是?!
今天先写到这里,过几天再接着往下写,说一说跑内存不过,显卡不过以及怪异代码的维修
下面写一些常见的故障的维修思路

    一、不过内存。一般DEBUG卡跑代码为C1,C3,C6,D1,D3,DE,D4
    AWARD的BIOS跑的代码就是C打头的,AMI的BIOS跑的代码是D打头。不过内存,首先要查的是内存的工作电压,以及工作频率,还有就是VTT电压。DDR内存的工作电压为2.5-2.7V之间。工作频率100-166MHZ随系统总线变化而变化。VTT_DDR的负载电压一般为1.25-1.3V左右。这几个是内存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以上几点正常的话。就要分以下几个步骤来进行检修。
    1.查BIOS版本,本体是否不良,BIOS座或BIOS的内容是否正确.及其相关线路是否OPEN or SHORT.
    2.检查DDR槽的pin是否接触不良(凹陷、浮高、跪脚)
    3.查北桥至DDR之间的线路及相关零件是否不良.北桥是否有输出到DDR的CLK是否正常(一般VIA的主板会在内存边有一个专供内存使用的CLOCK芯片,这个芯片的工作频率是由北桥给出的。)对于北桥与DDR之间的线路,可以通过测量DDR的上接排阻对地的二极体值的办法来测试,引为这些排阻上连接的线路都是内存到北桥的信号线。任意一根二极体值不对,都会影响内存工作的。
    4.查MD0~MD63,MAA0~MAA14,MDQM#0~MDQM#7,MDQS#0~MDQS#8等信号及其相关线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这些信号线不太好找,一般最好是配合电路图来进行检测。
    5.量测91,92PIN的对地二极体值以及电压。这两个PIN是SMBCLK和SMBDATA两个信号。这两个信号的对地二极体值须为一致,且工作电压为3.3V左右。不对也会导致内存不工作。再有就是这两个信号分别通往,I/O,CLOCK,南桥,PCI槽,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两个信号出错,都会引起不过内存。
    有的板子会有这样的现象,DEBUG跑90自动关机然后开机后跑AD这个代码,这种情况,首先排要排除DDR槽上有物理的损坏,如烧伤,短路的。这个代码一般是由于找内存出错才引起的。如果排除了物理上的损坏,那就按照以上5点的步骤来按不过内存来处理。还有的就是会跑A7,A8,B0代码,这些代码一般也可以归入到不过内存的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确定不是内存方面的故障,这些代码,十有八九会是北桥本体不良造成。

    二、抓不住显卡,代码一般为27,2A,31,41,0B,0D
    1.BIOS不良会造成这类现象,查BIOS是否损坏,BIOS内资料是否不正确,刷新BIOS,确定BIOS座是否接触不良。查BIOS的SA0~SA16、IOR,IOW等信号及其相关的线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本体不良。
    2.查看AGP槽是否缺针或跪脚,以及工作电压,复位,CLK等信号是否正常,首先要确定AGP的12V电压一定要有。
    3.查内存的MDQM#0~MDQM#7, MAA0~MAA14等信号是否正常,不正常以及线路开路或短路也会引起上列代码。
    4.查DEVSEL信号(在PCI槽的B37PIN)看这个信号是否有开路和短路,及TRDY信号(PCI槽的A36PIN)是否有开路和短路,这两个信号异常也会引起上述现象。
    5,打AGP到北桥的AD信号线,,呵呵,这是最笨的方法了,也最麻烦。因为要记每一根线的位置,实在是件头疼的事。如果信号的二极体值 有异常,那么如果没有断线的话,就是北桥本体不良了。

    三、关于电压短路板的维修。
    北桥电压 5V,3.3V,2.5V,1.8V,DDR-VTT,VCORE,VCC-AGP,VTT-VID
    南桥电压 3.3V,25V,1.8V,1.5V,3VSB
    I/O 5V,3.3V,5VSB
    BIOS 3.3V,5V
    音效芯片 3.3V,5V 8738是5V
    网络芯片 3.3V,3VSB
    电源管理芯片 12V,5V,VCORE
    时钟 3.3V,2.5V
    75232 正负12V,5V
    南桥 PCI上的14PIN有3VSB
    上述的是常见的主板上的IC所工作需要的电压,如果发现某个电压短路,就按照上述的找相应的元件进行拆除法验证。
    四、声卡,网卡等设备的检测。
    1.标准的AC97声卡,如ALC201,202,650,655,VT1616,1617A,AD1888等。主板加电,并点亮到启动系统之前出现系统设备列表的时候,量测第2,3PIN,如果旁边有晶振的话,这两个PIN的频率就是晶振所标的频率,如果无晶振,一般是一个14M的频率,还有是第6PIN,这是南桥给声卡工作的一个频率,为12M,还有就是11PIN,这是声卡复位电压,这都是声卡的工作必备条件,都必须正常,如果不正常就对相应的信号进行检测和维修,声卡有杂音,单声道等,一般是由于滤波电容坏引起的,如果电容无有损坏,那就是芯片本身了。
    2.网卡,可以打一下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与好板进行对照,一般网卡坏,多半是由于雷击等损坏,这时测引脚的值,大多会有完全短路,或轻微短路。换网卡芯片即可,有的时候,MAC地址丢失也会引起网卡工作不正常,这时就要用专用的工具程序来重新写入MAC地址。
先写到这里,待续。。。。。。。。。。。。。。。。

网友:
通俗易懂,讲得也比较透彻.下载下来再认真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