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超奇怪问题!!有兴趣的进来研究下~!

楼主(2007-12-06):
一块日立80G硬盘,查无坏道!健康状况良好!

重装系统,XP滚动条后蓝屏,提示

STOP:c0000221 unknown hard error
\systemroot\system32\ntdll.dll

把这块硬盘接到其它机器上,正常运行!!

这时怀疑主板问题!

于是把另一台机器上的硬盘接到这台机器上,也可以正常运行!

郁闷了!这样的话问题会出在哪里??

网友:
我不会修硬盘  因为硬盘都是我老板修的 但是照楼主说的你可以全盘用给硬盘重新写一下零 重新分区  最一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块日立80G硬盘,查无坏道!健康状况良好!

重装系统,XP滚动条后蓝屏,提示

STOP:c0000221 unknown hard error
\systemroot\system32\ntdll.dll

把这块硬盘接到其它机器上,正常运行!!

这 ...

这个是系统文件出错,你可以把盘装到别的电脑上装上系统后挂回来,如果这样不行的话,你也可以搞一个好盘把 ntdll.dll 这个文件拷过到这个硬盘的目录下。不防试一下这两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系统文件出错,你可以把盘装到别的电脑上装上系统后挂回来,如果这样不行的话,你也可以搞一个好盘把 ntdll.dll 这个文件拷过到这个硬盘的目录下。不防试一下这两种方法。。

同意楼上的,还有一种方法的,就是把这个盘挂在另一机子上运行SCANDISK我用这个方法解决多个蓝屏问题

网友:
内存条有问题..我修过几台电脑..换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日立的有过这个情况
也还搞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
如果硬盘查了没坏道,那就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可能真是条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每次装系统都是跳到修复滚动条就死机,装不进系统,用软件检测又没发现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