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M/S CMOS设置错误 死机

楼主(2007-12-06):
P4P800S-M/S 不亮 没有选中BIOS 刷BIOS OK以为解决问题.但是用键盘不能进BIOS ,出现错误提示
CMOS  Checksum  Bad
       chassis  intrude
P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此板按照专题上的故障找不到 CHASSIS 没有找到哪个跳线 只找到CHASSIS
我又刷了其他版本 的几个故障依旧  求助

网友:
一般是触发开关附件有个11 1的三针跳线!自己找找~

网友:
触法开关上有一个4针的 111  1中间的是地线他边上有 F-PANELI1      IR-CON1不在它的底下不只是不是他的标    有时刷BIOS还能进一次BIOS  保存后重启不亮 关机在开就亮

网友:
p4p800s-m     P4P800S-M/S   前面的是板本身的  后面的是纸贴我只找到P4P800S  的BIOS 不一定能带换

发个BIOS 我刷一下  不行的话我发个图片大侠们帮我 看看我明天发个图片上来然大侠们看一下

网友:
我是出现英文提示时 键盘不好使  p4p800s-m 是1。01的版本

网友:
按坛子里的方法修好好多块ASUS的板,一般在11 1排针上边都会有个三极管,就是他,直接打掉

网友:
我发个图大家看看

满扳子都没有找到那个跳线

网友:
用相机又拍了两张图片,   不会编辑大家凑活看吧

网友:
图还是看不清楚,刚才看到楼主说键盘鼠标还都不能用,那么建议你更换下IO芯片试一下。

这个型号吧 83627THF-A,是必须要用带-A的才可以换的。 83627THF不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