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解决]ASUS p4BGV-MX主板CPU不工作,代码为00

楼主(2007-12-06):
我的一块ASUS P4BGV-MX 主板,故障现象是能加电,但是代码跑00,我经过了如下的测试:
核心电压:1.85v
复位      :1.85v
pg信号   :1.85v
参考电压:1.23v
时钟      :0.38v   0.39v

应该都是正常的,但是cpu就是不工作,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啊,我还需要做哪些测试才能确定到故障是哪里啊?谢谢.

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一直折磨我将近一个多月了,今天到朋友那,用了一个cpu座检测灯检测,竟然是cpu座虚焊了,正常asus的板子是不会出现这样情况的,竟然被我遇到,背啊,还好解决了。嘿嘿.

网友:
在各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跑00或FF,首先应该刷一下BIOS

网友:
内存的正常不,有时候也会影响啊,打一下座的阻值,看看有没有扩孔

网友:
基本条件你都量了,但是有没有帧信号,有没有片选呢,这些也很重要哦

网友:
南北桥的供电正不正常,或者有虚焊。这些也应该考虑进去。

网友:
应该先刷BOIS看看,主板这东西好复杂啊————————————————

网友:
to 情深海更深 ,披着羊皮的狼 :

你们说的我是忽略了,我再测试一下,谢了,嘿嘿,也谢谢其他的兄弟的回帖.

网友:
BIOS有没有片选啊
南北桥虚旱应该考虑

网友:
再问一个白痴的问题啊,嘿嘿,cpu有温度是不是cpu工作了啊,这个问题折磨我一个多礼拜了,请版主能帮我解答一下,最好能告诉我一下大概的测试思路,然后我把解决问题的步骤写下来,完整结束这个帖子。

网友:
你就只测了CPU的供电.南北桥IO什么的都不测的吗?供电只是爱坏多一点的,各个时钟信号,复位.地址线,数据线你都不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