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循环自动开机

楼主(2007-12-06):
南桥是intel的,IO是83627 主板好奇怪.
原来是接检测卡跑C1  后来能正常用,又过了一会接电源主板自动开机,开一会就自动关机,来回开关十几次又能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是自动循环开机还是开机后自动关机,请楼主说清楚哈

网友:
看不懂啊,是自动触发以后自动关机再自动触发,还只是反复的自动重启并不断电

网友:
楼主看看复位指示灯正常吗?估计是复位、IO芯片、+5VSB方面的问题

网友:
以你现在的水平,清除下BIOS,刷新BIOS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

网友:
可以换个内存试一下,问题要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换IO芯片,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爆了?

网友:
能问下IO芯片是乃块吗
我是刚来的

网友:
是不是按键坏了!!!!!!!!!!
问题想复杂了叱!

网友:
复未灯正常,按键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