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款机器暗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7-12-06):
关于几款机器暗屏的解决方法

880 Bytes, 下载次数: 3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我时代 -2 内容重复

网友:
就那么一点内容还要打包?

关于几款机器暗屏的解决方法!
IBM T系列T20、T21、T22、T23暗屏解决

主要原因: 高压板与主板相连的软屏线部分折断

次要原因:主板屏线接口附近有一个给高压板提供3.3V供电的保险开路损坏,在主板的正背面。
戴尔CPI\CPX机器暗屏(注意技巧)
分析:
1 灯管 2高压板 3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检修过程:
1、待机测高压板上的保险F2两端电压19v供电正常
2、拔掉原灯管插头,用备用灯管代换后按开机键灯管仍不亮,说明原灯管是好的。故障在高压板或高压板工作条件不具备。
3、高压板上第一个开关电路芯片是uc3872,其3脚为EN(控制指令输入脚高电平有效)信号直接由主板提供,正常值在开机键按下后为5v;而此在按下开机键后仍为0v,说明故障不在高压板。
4、因控制信号有显卡提供,考虑到更换显卡的成本较高且风险大,直接从液晶屏3.3v供电飞线到该脚后故障排除。

注:屏的供电一般在按开机键后才有的,而且离高压板又近所以从液晶屏3.3v飞线
索尼PG---150型开机暗屏
索尼PG---150型每次开机都是刚开始屏正常两分钟左右然后出现屏闪的现象,持续有几十秒时间始终为暗屏,关机再开机也是此现象

故障原因:修高压板考虑简单到难,一般都认为是高压板的性能不亮引起的,灯管老化为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