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列表问题!!!

楼主(2007-12-06):
请教高手一下,用什么软件可以清除坏道列表里的数据 ????

网友:
坏道列表存放于G P两表。用PC3K就可以清楚。
可为什么要清呢?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坏道列表里面的数据是指什么哟!!!!!!!!

网友:
我的意思是把g\p列表里的坏道记录全部清空,从新扫描!!!

网友:
用MHDD也可以修复一部分坏道的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