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7300GS装好驱动才花屏.MATS测有问题

楼主(2007-12-06):
大家看一看,有修过此卡的师傅吗?我怀疑是最上面一粒显存坏,可是没有相同的换,显存和GPU都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怎么没人顶啊!第一次修这种卡,有点摸不着边!

网友:
路过,顶吧,其实这东东我还没有用,是要在98下用吗!

网友:
大伙说说这卡还有得救吗?有几粒显存出问题呢?

网友:
就一个显存有问题啊...........不过不知道 是哪个

网友:
楼主可否讲一下 MATS软件如何使用???

网友:
好像是
第一个吧,
BGA的,难换阿

网友:
换是容易换,就是不知是哪个坏!GPU也加焊过了!

网友:
楼主,能传人mats4.78给我吗?4608@163.com
我手上只有2.xx的和3.xx的

网友(2008-01-11):
就是第一个显存坏,楼主,能传个mats4.78给我吗?我的邮箱是zychun2006@163.com.

网友:
是后沟上第2个。 :o :o :o :o

网友:
楼主,能传个mats4.78给我吗?我的邮箱fgyaa@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
  是第一个坏了,板上有代号的,LZ呀,发一个mats4.78的给我吧  65wangyong@21cn.com

网友:
这卡放了一段时间今天再拿来看了看,然后调换了显存,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怀疑是GPU空焊,就重植了它,你们猜猜是什么结果吗!郁闷啊!结果还是一样,神啊!救救我吧!!难道是GPU完蛋了!

网友:
应是最下面的那个吧,也有最上面的那个,各种显卡不同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查。如果都焊过了,可能是核心压坏了也难说。散热片能不动的还是不要动它好

网友(2008-02-13):
可以先更换最上面的一颗粒显存,加焊一下也可以

网友:
哈哈,今天把所有显存换到了另一块卡,竞然发现有一粒是坏的,但不知道是原来位置的哪一粒了,之后找来了四粒好的显存换上原来的卡终于全好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mats还是看不懂,哪位高手发表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