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问题:进WINDOWS亮屏

楼主(2007-12-06):
大家好!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的板子是三星的
笔记本
,到产线测试发现开始的DOS测试中正常,测到下一步进刚WINDOWS测试时,但没有真正进入WINDOWS就亮屏没有画面。我先后换过北桥,显卡,南桥,无制程问题,但还是进WINDOWS亮屏,请有知道的高手指点。谢谢!
Windows

网友:
亮屏,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按你所说你这些都换了呢,这板子还有希望了吗?
不好修呢,

网友:
楼主算是高手了吧,南北桥都让你给换啦!!!!!!真牛哟!

网友:
我想或许还能修把,只是我还没有找到原因把,即使修不出来也请高手指点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DOS下正常,WINDOWS就亮屏,真的希望大家共同讨论这个问题,我将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块板子还能不能修好,我想还是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即使修不出来,也请说下DOS下测试正常,WINDOWS就亮屏到底是什么缘故!谢谢!

网友:
你可以装纯净版的系统试试看。能进DOS的话说明板子上的主要工作设备是好的,如果你的显卡没问题的话,你的屏是不是有问题啊,可以接外接的CRT试试啊,要是还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显卡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重点考虑显示部分,不只是不是集成的显卡,可能和刷新率有关系

网友:
同意先外接在判断故障 这个是修屏的要点

网友:
恩,先外接在维修。00000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芯片不可轻易更换。进入WINDOWS亮屏说明背光系统没问题而成像系统有问题,你查一下高压,或许能解决。

网友:
进入WIN系统亮屏,做系统时就这样还是做好后这样呢,因为用原盘做系统在第2阶段也有个 进WIN系统的过程看那个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