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流程

楼主(2007-12-06):
主板不上电的故障,在日常维修中比较常见,其实从我的维修经验上来说,不上电的故障是最好修的,只是大家在维修过程中没有掌握正确的维修流程,所以思路也就不正确,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个关于主板不上电维修的流程的大致介绍,希望对大家维修此类主板时有所帮助!

一、外观的检测
      拿到一块客户送修的主板,所先要向客户问明主板的具体故障现象,在没有问清楚故障现象的时候,最好不要通电检测,以防有不必要的麻烦,在询问客户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先对主板的外观作一个大致的检查。
      1.检查主板上的主要元件有无烧伤的痕迹,重点观察南北桥、I/O、供电MOS管,如发现有明显的烧伤,则首先要将烧伤的部分给予更换。由于南桥的表面颜色较深,轻微的烧伤痕迹可能不太容易观察到,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把板子倾斜一定的角度,对着日光或灯光进行查看。在看有否烧伤的同时,还要闻一下主板上是否有刺激性的气味,这也是主板是否有烧伤的依据之一。
      2.检查主板上PCB是否有断线、磕角、掉件等人为故障,如有此类故障,则首先进行补线、补件的工作。观察的主要方向是主板的边缘以及背面。

二、未插ATX电源前的量测
      如果确定客户描述的故障是主板不上电,则首先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其方法是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欲测试点,我们可称其为量测对地阻值),千万不可直接上电,不然可能会导致短路的现象更加严重,引起其它元件的烧毁。
      1.量测ATX电源上的3.3V、5V、5VSB、12V电压是否有对地短路现象,通常来说,其对地的阻值应在100以上,如果有在100以下的现象,则有可能处于短路状态(PS:新款的主板,3.3V电压对地的正常值阻可能在100左右,所以这个100的数值只可以作为参考性的数字,而非准确的指标,最好的方法是找一块同样的主板来进行对比量测)。如果有短路的情况,则根据短路的具体电压用更换法来排处短路的故障。
      2.量测4PIN的小ATX插头上的12V电源口对地是否短路(此12V与大ATX上的12V非一路电压,不可以混为一谈,这个12V电压主要是为CPU提供工作的电压),如果12V电压有短路现象,则量测CPU的PWM供电部分的MOS管,看是否有击穿的现象,在实际维修中,多数是上管击穿,我们可以首先量测各相供电的上管的G、S极;D、S极之间的阻值来判断是那一相的上管被击穿,并加以更换,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将整个一相的上下管都更换,并且将驱动芯片也一并更换。
      3.量测主板上的各个起供电转换作用的MOS管的S极是否有对地短现象,如内存电压VCC_DDR、AGP电压VDDQ等,并依此来判断南北桥是否有短路情况。
      4.量测主板上的3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短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3VSB电压短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确定网卡是否有损坏(可以通过量测网卡接口上的引起的对地阻值来进行判断,如果网卡接口上的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则先将网卡摘除,再量测3VSB是否是正常的)除了网卡短路以外,最容易引起3VSB短路的就是南桥了。

三、插上ATX电源后的量测
      插上ATX电源后,先不要直接去将主板通电试机,而是要量测主板在待机状态下的一些重要工作条件是否是正常的。在这里我们要引入“Power Sequencing”--上电时序这个概念,主板对于上电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各种上电的必备条件都要有着先后的顺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Power Sequencing”,一项条件满足后才可以转到下一步,如果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故障,则整个上电过程不能继续下去,当然也就不能使主板上电了。
       主板上最基本的Power Sequencing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RTCRST#-VSB待机电压-RTCRST#-SLP_S3#-PSON#,掌握了Power Sequencing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反查,找到没有正常执行的那一个步骤,并加以排除。下面具体介绍一下整个Power Sequencing的详细过程:
      1.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由主板上的电池产生VBAT电压和CMOS跳线上的RTCRST#来供给南桥,RCTRST#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因此我们应首先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量测电池是否有电,CMOS跳线上是否有2.5V-3V的电压。
      2.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3.插上ATX电源之后,检查5VSB、3VSB、1.8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的转换出来(5VSB和3VSB的待机电压是每块主板上都必须要有的,其它待机电压则依据主板芯片组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请参照相关芯片组的DATASHEET中的介绍)
      4.检查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5.检查南桥是否发出了SUSCLK这个32KHz的频率。
      6.短接主板上的电源开关,发出一个PWBTN#信号给I/O,I/O收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发出一个PWBTIN#给到南桥。
      7.南桥收到PWBTIN#信号后,发出SLP_S3#给I/O,I/O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ON#信号给ATX电源,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ON#信号后,开始工作,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完成上电过程。
PS:以上为INTEL芯片组的上电流程,VIA和SIS的上电过程有些不一样,其中去掉了I/O的那一部分,即触发主板电源开关后,直接送出PWBTN#给南桥,南桥转出SUSB#(即SLP_S3#)信号给一个三极管的B极,这个三极管的C极接ATX电源的PSON引脚,E极接GND,SUSB#为高电平,此三极管的C、E极导到,将PSON#拉低,完成上电过程(有的主板采用的是MOS管,但其原理都是一样的,即在此处用SUSB#控制PSON的接地,以开关管的形式完成上电)

简单的写了一下整个上电的流程,请大家多多指正,如有不同意见或看不懂的地方请跟贴,我将抽时间作以解答。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将陆续写出其它故障的处理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翔老大说得非常好。

我看后,有以下两点疑惑,还劳请飞翔老大指点一下:

1:既然Power Sequencing包括主板上的电池产生VBAT电压和CMOS跳线上的RTCRST#,而我们所说“Power Sequencing”其中的某一个环节 ...

当插上ATX电源后,5VSB就通过一个电阻降压,进入到二极管的一脚,用来接替电池的电量.因此无电池也可以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電池可以開機的主板是通過ATX 電源5VSB 通過一個1N5817的二極管提供RTCRST# 電源供給ICH 當可以開機!如果主板不上電池不可以開的,那此主板的設計無此部分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能不能具体讲哈在I/O上怎么来测哈,麻烦了哈

网友:
个人感觉,关键是看开机芯片是SB还是IO。INTEL的多用IO开机,所以他说的流程是针对用IO开机的电路来说的。
有的板子,把SB都B掉了。也一样开机,亲身试过的。多个。此点确定。
所以说我感觉可能INTEL的就不全是那样的上电过程。关键还是看开机电路的作法。
个人感觉。
没有实际测量过。不确定是不是,但学到了 一个思路。
查南桥是否发出了SUSCLK这个32KHz的频率——————请问这个频率在哪量得到呢??
楼主帮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灵楼主。学得很多。就是有个英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噢。
power seuencing 是什么意思?

请仔细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要引入“Power Sequencing”--上电时序这个概念

网友(2008-04-12):
好贴,不过再加些维修实例,,那就更美了。好多主板开机走向和所用芯片而大不相同。  如主板不开电,,可能和下面这些都有可能,
南桥内部坏,外部无3。3供电,线路开路,IO, 开机小芯片(74H14D,74H132 。。。等等,),电池没电,电池充电二极管内总损坏,集成网卡,北桥短路,MOS 管短路,,,晶振,等等 ,,实战中,内存调压管,4500M 坏也会导至不开电,有的不上显卡也会不开电,复位键不良也会不开电,具体的要自已仔细查了,,!!

网友:
对于SIS,VIA的南桥直接触发的开机,如果是ASUS或者MIS等品牌主板,往往还和这些厂家的专门芯片相连。对于这些芯片能找到其相关脚位吗?难道只能遇到先换掉再说?

网友E:
很詳細,不過貌似這個時序是在INTEL平臺的

AMD的多了個控制PSON#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詳細,不過貌似這個時序是在INTEL平臺的

AMD的多了個控制PSON#的U,

一般是有ASIC来控制,二线厂的板,多数是由ITE8282来实现的。

网友(2008-07-03):
关于cpu上下供电管更换后要不要连pmw芯片一起换

坐一下沙发,但要提出一点关于cpu上下供电管更换后要不要连pmw芯片一起换,本人维修主板菜鸟,但是曾数十次发现供电关一端击穿,由于手头没有pmw芯片,故直接上假负载测电压,但是数十例都正常,我感觉大家还是先测量再更换为好。

网友:
RMRET信号

SB3.3V电压一般是经过1117这样的稳压器件取得,只要测对地阻值就可。SB1.5  SB1.2的电压常见于K8主板,一般是经过三极管转换得来。
RMRST信号对无图纸的主板一般很难找到,只有通过图纸在南桥上找到RMRST信号,顺信号找到南桥外围的电阻和电容即可。一般的主板RMRST信号都是通过一电阻和一个1UF的电容延时得来的。

网友(2008-08-06):
回复 网友F:

RTCRST#在83627上是第70脚SUSCLK3#在75脚,This pin generates the RSMRST signal while the VSB come in.         32khz clock input , for CIR only

网友(2008-09-11):
RTCRST RSMRST是同一个东西,在主板的许多芯片都有这个脚,它在开机前就已经是高电平,意思是告诉南桥这个芯片“能用”,PSON是通过拉低电源绿3V来开启电源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吗?
但我不明白PSIN 和PWRON这两个脚作用?
在这个帖中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05&highlight=IC
pwron是IO向北桥信号的脚,PSIN是IO接收北桥信号的脚,这个信号就是PWBTIN#吗?为什么这两个脚不叫PWBTIN#?

网友(2008-11-16):
回复 网友G:

第二个是SB就是南桥发给IO的SLP-S3#信号,此信号为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在高电平时候,IO才正常工作,发出PS-ON#给ATX电源。

网友(2008-12-27):
引用 网友H:
还想问一下飞翔老师。。1。2V待机主要应用于什么芯片

还有NFORCE的25M晶振主要做用是什么?

NFORCE的25M晶振就是起14.318M时钟一样的作用.

网友:
名称类型描述
PWRBTN#I电源按钮:.电源按钮将引起SMI#或者SCI来指出系统的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系统已经是睡眠状态,那么这个信号将触发一个唤醒事件。如果PWRBTN#有效时间超过4s,不管系统在S0S1S3S4状态,这时都会无条件转换到S5状态。这个信号的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及输入端有一个内设的16ms防反跳的设计。
RI#I铃声提示: 这个信号是一个来自Modem的输入信号。它允许一个唤醒事件,在电源故障的时候进行保护
SYS_RESET#I系统复位:防反跳之后这个信号强制一个内部的复位。如果SMBus空闲,南桥将马上复位,另外,在系统强迫一个复位之前,SYS_RESET#将等待25ms±2ms直到SMBus空闲
RSMRST#I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
这个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 所有电源都有效至少10ms这个信号才会起作用,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挂起的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LAN_RST#ILAN 复位:
当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在LAN内部控制器进行复位,在LANccLAN3_3 VccLAN1_05VccCL3_3电源正常状态下该信号才会有效。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LAN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注释: 1. RSMRST# 解除有效之前LAN_RST# 必须是有效的。
2. PWROK有效之后,LAN_RST# 必须有效。
3. VccLAN3_3 VccLAN1_05VccCL3_3电源都正常的情况下LAN_RST#必须有效1ms
4. 如果集成网卡不用LAN_RST#可以把它连接到Vss
WAKE#IPCI Express* 唤醒事件 :边带唤醒信号在PCI Express插槽上有部件并发出唤醒请求信号
MCH_SYNC#I北桥同步信号: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该信号连接到北桥的ICH_SYNC# 输出端。
SUS_STAT# / LPCPD#O挂起状态信号:该信号有效表明系统马上要进入低功率状态。它能监控这些设备以及内存从正常模式进入挂起模式,也能用于隔离其它外围设备的输出并关闭它们的电源,该信号在LPC I/F上调用LPCPD#来实现的。
SUSCLKO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
VRMPWRGDI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
这个信号在挂起的时候是正常
CK_PWRGDO 时钟脉冲发生器电源正常信号:当主电源有效时这个信号去时钟发生器,当SLP_S3#VRMPWRGD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时这个信号也是高电平有效
PMSYNC#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GPIO0 O电源管理同步信号:当该信号有效,在退出C5或者C6时该信号由北桥使CPUSLP#这个脚无效。
这个信号也可以用于GPIO
CLKRUN#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GPIO32 (仅用于桌面电脑) I/OPCI时钟运行信号: 这个信号用于支持PCI
CLKRUN
协议。当连接到外部设备时需要申请重启时钟或者预防时钟停止

网友:
名称类型描述
PLTRST#

O总复位信号: PLTRST#Intel®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在加电期间及当S/W信号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I/O 寄存器 CF9h)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的状态。在PWROK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驱动PLTRST#最少1毫秒是无效的。当初始化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 (I/O 寄存器 CF9h)ICH9驱动PLTRST#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
注释: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THRM#I热报警信号:激活THRM#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或者SCI信号
THRMTRIP#

I热断路信号: THRMTRIP#信号为低电平型号时,从处理器发出热断路型号,ICH9马上转换为S5状态。ICH9将不等待来自处理器的准予停止的信号返回便进入S5状态。
SLP_S3#OS3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3# 是电源层控制。
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SLP_S4#OS4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4# i是电源层控制信号. 当进入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注释: 这个Pin脚以前常用于控制ICH9DRAM电源循环功能.
注释:在一个系统中关于IntelAMT的支持,这个信号常用于控制DRAM的电源,
注释:M1状态下(当主机处于S3S4S5状态及可操作子系统运行状态)这个信号被强制为高电平连同SLP_M#DIMM提供充足的电源用于可操作子系统。
SLP_S5#OS5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5# 是一个电源层控制信号.当系统进入S5(软关机)状态时SLP_S5# 用于关闭系统所有的非关键性电源。
SLP_M#O可操作睡眠状态控制信号:用于电源层控制Intel AMT子系统。如果不存在可操作引擎固件,SLP_M#将与SLP_S3#同步。
S4_STATE# / GPIO26

OS4 状态指针信号:当机器在S4或者S5状态下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当机器在S3状态时可操作性引擎强制SLP_S4#连同SLP_S4#处于高电平,这个信号能用于其它设备了解本机的当前状态

网友:
名称类型描述
STP_PCI# / GPIO15 (仅用于桌面电脑) O关闭PCI时钟信号: 当STP_PCI#信号是低电平时外部时钟脉冲发生器就会关闭PCI时钟信号。它以前用在笔记本电脑上去支持 PCI CLKRUN# 协议。
在Sx(S0、S1、S3、S4、S5)状态下,当系统将Intel AMT或者ASF开启时,为了支持Moff/Sx 到M1/Sx的转换,这个引脚用来通知时钟控制器选择主时钟频率。
在桌面平台上这个信号能转换成为GPIO信号,这时它就不支持Intel AMT或者ASF。
STP_CPU# / GPIO25 (仅用于桌面电脑) O阻断CPU时钟信号:这个信号有效时会命令外部时钟发生器关掉CPU时钟,在笔记本电脑上用于支持C3状态。在Sx(S0、S1、S3、S4、S5)状态下,当系统将Intel AMT或者ASF开启时,为了支持Moff/Sx 到M1/Sx的转换,这个引脚用来通知时钟控制器选择主时钟频率。
在桌面平台上这个信号能转换成为GPIO信号,这时它就不支持Intel AMT或者ASF。
BATLOW#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TP0 (仅用于桌面电脑) I电池低信号: 这个输入信号来自于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组,当电池电量不足以维持系统发出一个信号。该信号有效时它会阻止系统从S3、S4、S5唤醒,也能引起一个SMI# 信号有效。
DPRSLPVR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GPIO16 O更深层睡眠-稳压信号:这个信号用于VRM在C4状态下将电压降到更低。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稳压器输出更低的深睡眠电压。该信号为低电平时(默认值为低电平),稳压器输出正常的电压。 (稳压器指VRM)
DPRSTP#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TP1 (仅用于桌面电脑) O深度停机信号:这是DPRSLPVR信号的一个复制,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