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示波器,HAMEG HM2005

楼主(2007-12-07):
(图片)

网友:
看了这些,觉得自己好穷啊!!!!!!!!!!!!!!!!!!!!!!!!!!!!!!!!!!!!!!!!!!!!

网友:
多少银子呀,多大带宽?

网友:
哇,真读的...性能如何,发个PP啊

网友:
HAMEG (惠美)  HM2005 2x200MHz模拟示波器   2800元 淘宝买的

厂商名称: HAMEG(惠美)
商品名称: 2x200MHz模拟示波器
商品型号: HM2005
简单信息:

自动设置﹐存储/调出﹐读出/游标和RS-232接口

  ·2通道 : 1mV ~ 20V (5V/2005)/ 格
  ·延迟线 : 使用14KV CRT
  ·时基A﹕0.5s ~ 5ns(2ns/2005)/ 格
  ·时基B﹕20ms ~ 5(2)ns/格, 第二触发
  ·触发﹕DC ~ 200(300/2005)MHz
  ·自动峰-峰触发
  ·交替触发
  ·校准器和组件测试器

为了满足维修服务和工业生产的广泛应用﹐设计了以微处理器控制的示波器HM2005。便于操作的自动设置功能可以自动建立被测信号的测量参数。在屏幕上顺序的文字和数字读出和光标功能为电压、时间和频率的测量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操作。九个由使用者设定的仪器设置参数可以不加限制地存储和调出。内置的RS-232串行接口让仪器可以用计算器进行遥 控操作。
  HM2005的显著特点是包含了两个垂直的输入通道和第二时基﹐时基B能够把输入信号极其微小的一部份扩展超过1000倍。第二时基拥有它自己的触发控制﹐包括电平和极性选择﹐因此能对异步或跳动信号部份进行稳定﹑精确地显示。在被测信号高达200(300/2005)MHz而电平低至0.5格时﹐机内的触发电路仍保证非常可靠地触发。即使在有噪声信号情况下﹐有源TV同步分离器也能保证TV信号准确触发。Y轴延迟线和14KV CRT的高亮度使得重复频率很低信号的前沿也能显示出来。两种仪器都设有组件测试器。
  因为当显示脉冲或方波信号时﹐显示的真实准确尤其重要﹐因此HM2005安装了一个可以检测仪器本身从探头尖到CRT显示屏传输晌应特性的可转换校准器。校准器特点是上升时间少于4ns,因此利用校准器可以对宽带探头进行高频补偿调整。而仪器的垂直, 触发和存储放大器的校准也可以通过内建的校准菜单来进行。
  HM2005在触发控制﹑频率晌应﹑扫描时基方面提供了多用途灵活的组合更便于测量﹐从而在实验室和现场维修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这是HAMEG公司对工程技术卓越贡献的又一例证。

技术规格
垂直偏转(模拟/数字)
工作方式 CHⅠ或CHⅡ单独工作,CHⅠ和CHⅡ交替或断续
断续频率 约0.5MHz
和或差 CHⅠ± CHⅡ
反相 CHⅠ﹑CHⅡ两通道
XY方式 由CHⅠ(Y)和CHⅡ(X)
频率范围 2 X DC - 200MHz (-3dB)
上升时间 1.75ns
上冲 ≦1%
偏转系数  12校准文件 1-2-5顺序步进﹐可调2.5:1 至 12.5V/格
1mV/div -
2mV/div :
± 5% [DC - 10HMz (-3dB)]
5mV/div -
20V/div :
± 3%
输入阻抗 1MΩ // 15pF
输入耦合 DC - AC - GD (地)
输入电压 最大250V (DC + AC 峰值)
延迟线 约70ns
触发(模拟/数字)
自动
≦20Hz - 300MHz (≧0.5格)
正常 DC - 300MHz (≧0.5格)
触发指示 发光二极管 (LED)
触发极性 正或负
触发源 CHⅠ或CHⅡ, 电源和外触发
交替触发 CHⅠ/CHⅡ (≧0.8格)
耦合交流 10Hz - 300MHz
直流 0 - 300MHz
高频 50kHz - 300MHz
低频 0 - 1.5kHz
噪声抑制 0 - 50MHz (≧0.8格)
触发时基B 以电平控制的正常触发和极性选择(0 - 300MHz)
外触发
≧0.3 Vpp (0 - 200MHz)
TV同步分离器 场和行﹐+/ -
水平偏转
模拟时基

时基A 23檔(± 3%)﹐0.5s/格 - 20ns/格,1-2-5顺序
时基B 19檔(± 3%)﹐20ms/格 - 20ns/格,1-2-5顺序
工作方式 A或B﹐交替 A/B
可调/A 可调2.5:1 上至 1.25s/格
X扩展 X 10 2ns/格 (± 5%)
释抑时间 可调至约10:1
X放大器带宽 0 - 5MHz (-3dB)
输入X放大 经通道1
敏感度 见通道1
X-Y 时位移 < 3° 220kHz以下
操作/控制
手动
前面版开关
自动设置 自动参数选择
存储/调出 有9个使用者确定参数设置
读出与游标
读出
参数设置的显示
游标测量 Δv, Δt 或 1/Δ(频率)
Interface(接口)
PC机遥控 内置RS-232接口
组件测试
测试电压
约7Vrms(开路)
测试电流 约7mArms(短路)
测试频率 约50Hz
一般介绍
阴极射线管  D14-375GY,8x10cm,内刻度
加速电压 约14KV
踪迹旋转 前面版可调
校准器 方波0.2V±1%≈1kHz/1MHz(tr<4ns)
电源电压 100-240VAC±10%
功耗 近似43W,50/60Hz
Min./Max. ambient temperature:  +10℃ ~ +40℃
保护系统  安全Ⅰ级(IEC1010-1)
重量 约5.9Kg
颜色 褐色
尺寸 285(w) x 125 (H) x 380(D) mm

网友:
这家伙得多少钱啊.看上去不错啊...是新的吗?在哪能买到啊 ,好用不?

网友:
一直想买,到现在都没有买!

网友:
搞维修的工具就是无底洞,我也有5台示波器,3台数字的和2台模拟的,数字用爽了,模拟的就想用了,特别是用了tds1012b之后,在也不想用模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啊,价格我也满意。进口的吗?用后感受怎样?

网友:
德国的,使用非常方便.很好用..................

网友:
感觉挺好的,但主要都用来测主板什么信号。。。。。。。。。。

网友:
外观成色很新啊,不知这波是啥年出厂的,有兴趣拆开看一下里面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