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昂达N61S的问题

楼主(2007-12-07):
昂达N61S主板有一个通病,开机几秒种自行断电(在昂达论坛上可搜到),我发现这块主板的内存电压偏高,正常应该是1.80V,实际上它的电压高达1.89V。现在我想把电压降下来,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BIOS内的电压只能调高不能降低),相关控制芯片为W8321G,请教大家该如何降低这个电压?

还有一点,就是断电后测内存供电端对地电阻只有23欧(内存条没有装),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我觉得内存的1.89V电压与开机断电无关吧。

网友:
这个和开机断电没关系呀,按照楼主所说应该是主板有短路现像,再好好找找吧。

网友:
1.89V应该算是很正常的电压吧,和断电没关系

网友:
跟内存供电无关。更换PWM电路的滤波电容。还有如设计上有外加电容的孔的话,记住不上去!加焊PWM IC

网友:
1.89不算高吧

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开机几秒钟就短电了
应该于内存的供电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的,开机有时内存有1.89V的供电,有时供电为0V,有1.89V电压时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能启动时到系统菜单刚消失时必然自动断电。这块板子实在没办法,请大家指点

网友:
1.89V的电压非常正常。不要再向这个方向考虑问题了。

根据经验,此板应为南桥空焊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好几个这个主板的问题:1、有一台电脑,在我店里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一拿到客户公司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一开机几秒就断电了,在客户那没有一次是开的起来的。2、还有几台也是差不多的问题,开机后没进入XP就断电了,不过有时又是好用的。比较怪的问题,上面两个怪问题的电脑都换过电源了。

网友(2008-01-19):
我有块这样的主板,开机就断电,象短路,但用吹风把扳子加热,进去了就一切正常了,但我量出的电压是12v,和1.5

网友:
加电自动断电一般为短路造成.

网友:
批次问题,有一批n61s冷天全开不了机,需返厂加焊一个电容

网友:
我发现很多板的DDR2 VDD=2.0V
这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
我是一家买兼容机电脑小店,半年里卖了16块昂达N61S的主板,性价比高嘛!但是先后就坏了4块,都是开机自动断电的故障。要开好多次才能用,但只要进了系统就全部正常了。这样的返修率来说是比较高的,希望象大家说的是批次问题,我卖昂达这个牌子就是因为我家这边有个网吧用的全部是昂达的主板,而且是845的用了至少4年了,所以我认为昂达的主板应该还是不错的,但二线厂商的产品可谓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价格没质量,要质量没价格。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供电的事!!

网友:
如果启动正常了就一切正常的话就在启动前用电吹风吹一下看看是否能正常启动了
以此判断是否为温度问题造成的。
昂达是有一批主板有低温问题

网友:
昂达845板我用的觉得就是好,但现在有些不行了,有个网吧的一批机就不行,一些厂子自已砸牌

网友:
DDR2的电压在1.8v~1.95v之间属正常,对地阻抗20~30欧姆也属正常.请另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