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故障的专业叫法,请教前辈

楼主(2007-12-07):
1,插适配器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充电灯都不亮的故障应该怎么说?是叫"不加电"吗?
2,开机一会儿就关机了应该叫什么?是不是叫做"开机掉电"?
3,"不加电"和"不开机"是同一种说法吗?
4,能开机,电源灯会亮,跑FF,没有显示的故障叫做什么?
还有其他本本故障的专业叫法希望高手能补充一下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按开机键后没有上电动作的 叫不加电;
按开机键后有正常的各路电压持续输出,显示屏不亮,无法完成CMOS自检的叫不开机‘
这些叫法适用于所有电脑芯片维修,不止是本本,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去主板基础或者是新手区巩固下

网友:
那插适配器连充电灯都不亮的故障应该叫什么?比如保护隔离电路的故障

网友:
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的故障应该怎么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叫做短路吧

网友:
不开机,好像是CPU不工作叫不开机.................

网友:
请问一下:用电阻法测短路,单单只用:红表笔接地固定不动,黑表笔测测试点,这种方法能不能准确的测出是哪个元件短路了?

网友:
不是完全可以 有些有些电容两端都不接地的短路了用这个办法测不出来的吧?

网友(2008-01-09):
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的故障应该怎么叫?
我一般叫这故障为加电保护,一般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触发保护了 呵呵
:)

网友:
有好多种说法呢,比如说是加电灯闪一下就灭呢,有的是后级有短路保护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充电灯没亮也有可能待机是正常的,不一定就是不加电,不加电是接上电源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电压电流产生
开机一会儿就断电的话,通常就是保护了
不加电和不开机是两回事
跑FF有很多种情况,要看诊断卡的跑数过程,而且,通常来讲,笔记本诊断卡是不可信的,每块板都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的故障会有各种不同的跑数显示
直接跑FF,通常是CPU不工作

网友:
触发和不触发 掉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