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钏

楼主(2007-12-07):
示波器测CPU时钏,有电压没有波形,这个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你的波波是多大的了 o(∩_∩)o...哈哈
如果测试频率远高于你的波波的量程那基本是看不到波的~

网友:
有电压没有波型那肯定不正常了,换个晶振看看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波波不够大,所以量不出来!我们都喜欢大波波哦